[内存维修]
用U盘能否启动R.S.T内存测试软件

楼主(2007-10-18):
请问各位大大,能否用U盘启动R.S.T内存测试软件呢?我的软驱坏了,又没有刻录机。

网友:
用fashboot作U盘,并做成软盘镜像启动,载入R.S.T的镜像即可!

网友:
我用虚拟软驱启动搞定了,但是检测时却总是死机。郁闷ING

网友:
估计你得镜像有问题吧?

网友:
现在很少人用软驱啦..理论上U盘是可以的.试下也无妨的.

网友:
我也想这样做!!!!!!!!!

网友:
我就用2楼的方法做的,可以用,楼主试试,很简单!

网友:
用USBOOT先把U盘做成启动盘,把RST软件拷入U盘,不过启动的时候得手动启动RST

网友(2007-12-01):
我试过.但是没有成功.郁闷中.............

网友:
两年前我就开始用U盘版的RST了,方更、好用、耐用

网友:
可以,我用过,对经常测试内存很方便!主要是你的主板支持usbfdd或usbhdd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