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好坏判断另一个简易方法(原创)

楼主(2007-10-18):
在维修主板过程中,一般是先通过目测来判断主板芯片好坏,如果芯片表面有明显的小亮点或是鼓起小泡,那么这个芯片就可以判断是损坏的。

通过长期实践,本人总结出另一个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简易方法:

插上220V电源后

未按开机键,用手摸芯片,

哪块温度高,哪块要报销。

开机片刻后,再去摸芯片,

哪块冰冰凉,肯定不正常。

这是利用集成电路正常运行时有一定的工作温度这一原理,如果还没通电(插上220V后,虽然未按开机键,但已有一个5V的待机电压存在相关的电路上)就发烫说明集成块内部有短路温度很高;如果通电片刻后一点温度也没有,一是可能芯片的供电没有,二是可能内部断路,这两种情况都导致芯片根本没有工作,所以它一点温度也没有。

我想这对主板维修的老鸟们没多大作用,对新手还是会有点帮助的。

网友:
很好的方法. 不过,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块华硕的主板.接上电源.静态电压正常,一但触发.几秒钟,南桥就滚烫.实际上,南桥却没有坏.用15N03或3055把南桥供电换掉,就OK了.
还有昂达865的一块主板,也是内似的情况.通电后,南桥供电管很烫手.换掉也OK了.所以.用上面的方法,我觉得,也只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吧.

网友:
方法吗不多见,个人觉得不是很科学。

网友:
这不科学。
当然肉眼直接能看出来的是直接换掉,你这摸温度就悬乎了。

网友:
这哪悬乎啊,这是最直接的判断方法也是最行得来的,摸不出来肯定是触觉有问题>
其实还可以想些别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啊,待大家一起研究嘛 :lol
打AD是最科学的

网友:
呵呵..这种东西适合新手....学习了..

网友:
好贴!这种经验判断IC短路或开路相当有效!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相关顺口溜呀

那快温度高,肯定要报销,那块冰冰凉,肯定不正常!

网友:
发烫的芯片一般是后面有短路现象吧,断路也有可能是供电短路,大家要注意分析情况

网友:
楼主太片面了,摸哪个芯片烫就换,你的成功率只会达40%.

网友:
这种办法可以适当用下。。。很不错。。。
也不能说所有的也是这样。。。适当用可以的。。

网友:
不错,对我们菜鸟来说值得试试

网友:
也是一种思路,对初学者有点作用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试出来的,

网友:
只能说明有这种情况 但还是得以实际为准

网友:
只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吧.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供电元件坏了呀!·

网友:
不是很科学。但是可以作为维修思路。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我支持

网友:
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世上没有治百病的药,这也是一种判断故障的方法。任何方法都不能要求达到100%的判断正确。另外准确率与个人的经验关系密切。

网友:
可以借鉴但不能死学 可以开拓思路带要自己分析下?我的华擎775的时钟芯片比较热但是没坏

网友:
只是一个参考的方法.

网友:
简单易懂,我的回去试试.谢了

网友:
好思路,谢谢楼主。经验是总结出来的。

网友:
这是不错的经验.我上次摸的时候,太用力了,差点把手烫坏

网友:
有一定道理,值得顶你一下,呵呵,多发新手帖我就多顶你,呵呵

网友:
说的有点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
触摸法的典型应用!~~~

网友:
我就是这样判断的,刚学这样这样哦

网友:
新手可以参考一下但不要学的太死  发热有 可能正常 也可能是和他连的后级  凉可能是没过来电

网友:
好,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呵呵 不错。但用在主板维修上。不全通的。

网友:
到时试验一下,可能用得。

网友:
三楼的经验我记下了,在此,谢谢!

网友:
我不会修主板,但我确得他说的没错,有的方法只适应于一般情况,不具特殊性.

网友:
今天客户那来一块845GL主板,那个厂家的板子看不清了,好像上标有SW-845GL吧,插上电源接口主板开机几秒钟就自动断电了,向这种板应该怎么休啊。

网友:
这是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2007-11-20):
经验之谈,对我等菜鸟实在有用,有时真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自己都有自己的经验,想LZ只是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方法用不用在于自己。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好东西可以直接判断芯片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