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DEL键无法进入BIOS,主板无法找到IDE设备

楼主(2007-10-18):
SIS648主板芯片组的主板,按DEL键无法进入BIOS。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26”,屏幕显示CPU 频率,内存容量都正常。显示“Detecting IDE drives......就停住了,硬盘灯一直亮,无法找到IDE设备。硬盘,光驱都是好的。此主板以前是好的。望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主板跑37是什么的问题

Intel原装主板,865GV芯片组,AMI的BIOS,开机检测卡显示37,不知是什么东西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块主板.应该先不要挂硬盘.一步步往前走.
首先,把键盘口修好.在只装上CPU和内存显卡的情况下,要能进入COMS设置.看能否有用.如果空板,不能进入COMS,说明键盘口存在问题.先把急键盘口后面的电容吹下来.再看看保险有无问题.通电后,量键盘口的5V供电,是否正常.有电.键盘灯会亮.无电.就走一下电路.键盘,PS/2一般是由IO控制的.也有的.直接进入南桥.要是由IO控制的.大部分是IO出了问题.处理好键盘口的问题后.空载,能进入COMS设置.保存退出.
再次,接上IDE设备.可以接一个光驱.试用.看在起去的时候,和进入COMS里面,能不能找到设备.能找到设备,就应该没问题了.要是找不到硬盘.请检查硬盘的设置有没有设对.就是主重设置.要是找不到IDE设备.很有可能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不接IDE设备看下,刷BIOS

网友:
排除键盘接口电路,刷BIOS!

网友:
换一条内存看,有时内存接触不良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