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精英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07-10-18):
接到一片精英sis的主板,表面看到声卡芯片炸了,75232炸了,估计病得不轻,不想给他修,客户说是联想原装机上的,一定要修,只好接单开工了。首先把声卡和75232的芯片先用850吹下来,再次检查没有看到明显的烧焦后测量pci的A14对地阻值正常,打usb的几个二集体值也正常,通电,测量cpu的Vcore,Vcc_vid,Vtt,Rst,Pg都正常,北桥的Vddq,内存的2.5v和1.25v也正常,于是上cpu,发现代码卡走ff,感觉有点头大了,断电,打pci的32条ad线也正常,只好上仿真卡了,这个板子的IO是83697的,用的BIOS芯片是ISAROM接口的,于是就直接把bios挖起来放到plcc32的转接座插到仿真卡上,这个时候,代码走C0了,很明显北桥到cpu这段已经没有问题了,pci总线也正常的,现在就几个原因了,bios,io ,南桥了,本着先简后繁,刷了一个bios后,放到主板还是走00,放到仿真卡上走C0,很明显,bios已经没有问题了,省下的就还有io和南桥了,找了个83697的io换上,哪知道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只好把板上BGAj机,取下南桥,拖平南桥焊盘,抹上焊膏,换了一个南桥,检查没有错位,短路,断路后就通电了,各个电压再次测量没有发现问题,上cpu,通电发现测试卡已经走到C6了,小喇叭也叫了,上好内存条,插好显示器,通电,联想的标志就显示器出来了,测量声卡的供电和75232的供电都正常,找了个ad1881的声卡和75232的芯片装上,然后挂好硬盘,接好外接设备,一路进系统了,把声卡和显卡网卡驱动挂上测试都通过,完工,交付客户使用。维修小结:感觉这个板比较奇怪,一般75232坏的是不少,声卡坏的比较少,懒得测试声卡的数据线,也懒得测试lpc总线,也不知道这2个总线有没有问题,但是测量pci总线和usb是正常的,以为南桥就没有问题了,刚好有仿真卡,不然这个板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有些时候太相信经验也走不少的弯路的,这个板的南桥是sis962,北桥应该是sis650,上面有个散热器,没有刻意去看

网友:
最好的蕊片级维修视频!!!!

youngead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有BGA机就是好啊,楼主能把你的BGA机拍个图片上来就好了!

网友:
雷打的吗?
竟然炸了

网友:
声卡接南桥;串口接IO,南桥和IO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