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为什么会变红

楼主(2007-10-19):
我的显示器用一会要变成红颜色的,拍几下显示器又正常了

网友:
尾板(视放板)有虚焊了,拆开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再确认下VGA的线是否好。

网友:
红: 是偏色....拍拍就好,很明显是虚焊..

先看看你的VGA插头的针是不是完好的,还是线.

网友:
拍拍就好,是尾板虚焊的问题.按楼上说的,先检查VGA插头和信号线,再拆机.

网友:
VGA的线没有问题,就是尾板有虚焊了

网友:
说来说去,再多人回贴也就两种情况,,,,信号线和尾板虚焊

网友:
别问我,我不知道

好了,下次我在注册,88,祝身身体XX,精神XX.一切XX,88XX~~

欣雪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