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kha+主板PS/2接口不能用?

楼主(2007-10-19):
如题,开始是鼠标接口,不能用,换了USB鼠标。现在键盘也不好用了。有时候插拔一下,重启又行。这是为什么?
重启

网友:
测数据线 对地阻值,供电,排容。I/O。

网友:
一般来说是排容,PS/2口,5V供电的问题.

网友:
像排容问题

网友:
拆掉排容试下看,测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