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检测器大家买了吗

楼主(2007-10-19):
有用吗,防止电源老化导致故障

网友:
没听说过..你图片吗?发上来看看...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述:
现在的电源输出组数越来越多,只要其中一路产生问题,电脑系统的硬件可能会工作不正常甚至烧坏有关配件。衡量电源输出电压输出是否稳定,通常玩家都会使用万用表,但对于一般用户来说还是麻烦了点。此电源测试器只需要接上电源的ATX接头就可以简单直观的知道电源各路的输出是否正常,告诉你电脑是否可安全放心使用。
功能:
★20+4针电源插头,适合20与24针的ATX电源;
★软驱、硬盘电源插头测试软驱、硬盘电源部分。
★电压功能指示+3.3V,-12V,-5V,+12V,+5V,+5VSB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Intelligent LED能告诉您此电源是否可放心安全使用

网友:
楼上是卖这个的吧,多少钱一台,挺方便的,

网友:
3楼的太普通了~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赠送的 很大的 差不多和3个电源的大小吧~
可惜就是坏掉了 没时间修~ 回头修上玩玩~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50-60元阿我不卖的就问问这个有用吗

网友:
这个东东我还是头一次看看。不知怎么用。

网友:
新花样,没用过,现在的牛人真多,这玩艺也想出来了

网友:
呵呵,对于卖电源的买一个这样的玩意差不多

网友:
估计没什么用业呵呵是把

网友:
没什么用的,就能测电压把

网友:
用来测试电源是否还能正常输出功率的

如果经济上允许买一个也无所谓了

网友A:
光探测电压还不够吧,电源负载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我就碰到很多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插上硬盘就不行了,直接关机。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他内部的电路,应该是挺简单的!
3楼你有他内部图吗?

网友:
这个东东应该好用吧?

网友:
还是没见过的..呵..学习了..

网友:
体积这么小,估计里面主要由A/D转换→比较电路→门输出,点亮LED

网友:
这个玩意对我们维修人员估计没用 又不能测负载能力 就算一般电脑使用的人也用不上这玩意 花一个足以买个新电源了 我看只有电源经销商适合

网友:
楼主你这是好东西啊,哪里有得卖?多少钱?

网友:
我怀疑就是接几个灯串几个电阻的盒!! 哪路没电压哪个灯就不亮!!

网友:
在哪儿买啊,看来挺方便

网友:
假如没有检测负载的我认为对我们维修的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
这个玩意对我们维修人员没什么用

网友:
我这买哈哈可以阿你需要吗

网友:
50左右阿你们能接受吗

网友: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用处不大吧,干维修的谁没有几个常用的电源,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人是不用这个东东滴,倒是卖电源的需要,有些坏电源返修时要测,确认一下而已,没什么用处。。

网友:
那个东东多钱一个,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我想买个电源检测卡,我这个地方没有卖的!!!

网友:
  有万用表就可以了 这个好象多余的

网友:
这东西作用不是很大,电源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有多大的用处啊,

一个正常的电源,不只是电压够就可以的,
还有就是电容滤波要好,如果里面一组电压有电容失效,或爆破,也就不稳定的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用啊。直接用万用表测我也觉得不怎么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探测电压还不够吧,电源负载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我就碰到很多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插上硬盘就不行了,直接关机。

光探测电压还不够吧,电源负载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支持

网友:
意义不大。。做维修的用表难道很麻烦吗。。这东西就几个灯。量了心里也不踏实。。还是表靠的牢

网友:
钱多哦,到站里来的人,都用表直接打的了,这东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