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9):
15寸TCL彩显开机画面上的字符有轻微上下抖动(左右正常).好似莫尔纹没调好一样.可这种显示器又没有莫尔纹可调.场扫描也查过没发现异常.包包也换过了行场IC也换过,现在没招了,请各位仁兄支几招.
显示器

网友:
主查电容...场 周围的..........

网友:
整个显示器上都抖动,还是四角抖动,刚开机抖动,进系统正常吗???

网友:
是整个显示器上都抖动开机以后都一样

网友:
你查查消磁电路.如果要是继电器坏了说不定也会是那样

网友:
有程序的话先刷程序试一下,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你仔细查一下行线性部分

网友:
是开机抖一会还是一直都在抖.如开机抖用一会就好了.问题一般出在电源部分.如一直都在抖.直接刷写ROM.

网友:
这应该有可能是EPROM程序的问题,,,,,,重新刷写一下,,或清空试之.....

网友:
我想知道6楼的在哪学过显示器????

网友:
诉我直言,10楼的烦躁你有灌水之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