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一晚会黑屏遇到过吗?

楼主(2007-10-19):
把主板拆出,新装一个系统,开机一晚后,第二天没显示.只能关机重开电脑.且有时会在系统内重启显示器无显的.
黑屏
电脑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吗???

网友:
可能是主板睡眠了吧。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可能是空焊

网友:
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不过板子在保修中 不知道问题处在什么地方 关注中~~~~~~~~~~~~

网友:
是集成显卡,新装的系统没有设置睡眠,即使睡眠也可以唤醒的呀。换过IO一样,会不会是CPU边滤波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