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存测试

楼主(2007-10-19):
现在N卡的测试软件和用后感多,但A卡的软件和后感还是缺的,A卡花屏的多啊,各位同行,用后感出来发表下

网友:
A卡花屏,实际上是BGA原因居多.

网友:
r3memid 到底怎么用?

网友:
就是呀,R3如何用阿

网友:
我用的都是A卡,基本看电影,所以选A卡了

网友(2007-12-03):
期待和学习中~~~~~~~
~~~~~~~~~~
那位高手出来讲解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