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07-10-19):
用什么最便宜的工具测量阿,频率仪可以吗比示波器便宜多了,电容表业可以吗

网友:
万用表,当然指针表好的! 两脚电压0.5-----1.6V左右 无电压晶振坏了

准确还是示波器

用排除法,替换!!!!

网友:
这简单麻,坏了要不就是不能通电要不就是没复位
直接用手或镊子短路2脚有反映就正他坏了麻这不简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问题已经多次提出,请自己搜索!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量,有波型就好的

网友:
测波形是最准确的方法

网友:
我曾用数字表测过好板晶振两脚,怎么没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