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17寸纯平水纹抖动

楼主(2007-10-19):
刚开始用的时候抖动不是很明显,勉强可以用,久了(怀疑是发热的原因)抖动就很历害,根本看不清,但是把显示器关掉,再开,有时候可以恢复轻微抖动.
求教高手故障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网友:
先查一下消磁电路的消磁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各主滤波电容没有问题的话.可按部分元件热变质的理论来修.

网友:
同意3.4楼.....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包不良引起的抖动,点时间越长。有严重,还有就是把亮度调高了。抖动的明显加快,不知道LZ的是不是。

网友:
我的有时也抖下。到时有机会打开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