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170E1故障,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2007-10-19):
一台长城A170E1液晶,开机时屏白一下就灭,5V电压马上消失,高压板用的IC为0z960G,哪位同仁修过该机谈谈经验或有该IC资料发一个共享一下,小弟谢了!
资料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就可以判断屏是否坏,一步步来。

网友:
5V后级短路。去掉后级电路看5V是否正常?如正常查后级5V供电的相关电路。如故障一样。则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下到底是驱动板坏还是高压板坏啊。。。。

网友:
去掉后级还是一样,这个显示器的屏比较特殊,是两根45脚的软皮线,手上没有这种板,所以没办法试

网友:
那就断开原高压板。外接高压板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