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问题不一定是颗粒坏了

楼主(2007-10-19):
办公室的一台IBM原装机(已过保修期), 开机显示IBM画面就死在那里.

怀疑内存有问题, 用条好的DDR2替换OK.

随手用万用表检查坏内存上的那些排阻, 发现176脚的电阻无穷大, 嘿嘿, 电阻断了~

由于没有专用工具, 且焊点太小, 不适合外接电阻(也不美观), 用一点细的漆包线直接飞线过去.

上机一切正常, 而且不仔细看还看不出那根飞线.

网友:
内存也修得好!你够很!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内存上面的电阻确有坏的,不过这种问题能用RST软件测出来,测时就会出现坏点,查对金手指定义,就知是那根坏了。我认为SRT与金手指一一对应。还有一些是SPD坏的,好多焊下SPD,内存就能用。

网友:
我晕~~我很 想学呀~~就是没有一个老师愿教我~~

网友:
这个用测试内存软件就容易啊

网友:
呵呵~~~~~~~~~
看起来是容易,做起来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