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G70+ OPQ function问题?

楼主(2007-10-19):
一台ADI G70+ 画面正常,但屏幕上总是出现OPQ function,无从下手,请问有哪位遇到这种情况?
问题
屏幕

网友:
将几个轻触拆了,暂时没出现这个提示了,等买到新的再换上去,看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
呵呵,不会出现了.按键漏电引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好心兄弟!此机已修好。 现已查明: 出现此现象是由于那个亮度转换按键漏电引起。

网友:
按键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