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紫线和绿线均无电压

楼主(2007-10-19):
杂牌电源 紫线和绿线均无电压,无从下手,高手指点菜

网友:
把绿线和黑线短路。等电源触发后再量电压

网友:
没有保修下,拆开查内部

看元件有没有异常,短路?

查待机电路,测开机电阻 (怎么查找电路图吧)

网友:
既然待机+5V无电压,应该先检查待机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查电源5VSB (紫线),炸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的待机电路出了问题,紫线只要插上电源线就会有的。

网友:
那只能是修电源了...拆了测试吧...

网友:
ATX电源无5VSB电源是比较好修的,就看你的电路基本功了。无非是低通滤波电路问题,桥式整流电路(常见的是整流二极管或者桥堆击穿,串联的二只大电容某只失容,5VSB的开关管击穿,反馈电路某只元件有问题等等)。自己去查吧,多修几个电源就会搞了。

网友:
开关管也好的,其他反馈电路就不怎么懂了。

网友:
桥式整流出来的300V直流电压有吗?

网友:
到电容,到一次变压绕阻300V都还有,就是绕阻后的两个整流二极管没有12V和5V了,

这应该是开关管没有工作,但我拆下来测是好的。,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也就是光隅到开关管基极之间的电路,重点查一只起反馈放大作用的小三极管*(常见型号:C945)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哎!!!查下启动电阻电容吧!!你不要搞乱了,待机电路是一个开关管的!!

网友:
谢谢老张,我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