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501A CRT显示器,分辨率故障

楼主(2007-10-19):
是长城L501A显示器,非L105A,上次的贴子写错了.此机从800*600切换到1024*768黑屏,且重新开显示器还是黑屏.,

只有黄灯一闪一闪,接到另一主机上也没显示,只有黄灯闪.过两天后,重新接到主机上(800*600分辨率),能显示,再切换到1024*768下,出现上面同样故障.此机正常情况下分辨率能达到1024*768@75,
里面哪部分出问题了,请高手给指点

网友:
  我刚才接了一个显示器给你的差不多.关闭了显示器在开就不能开了.要是拔掉信号线的插头在查上就好了。我修了一天了还有能好。谁能说说

网友:
查S校正电容及其控制管,可能有其中的控制场管击穿或者S电容容量变化。

网友:
检查一下CPU的复位电路,晶振等电路。

网友:
你换过行场扫描芯片没有

网友:
L501 有一系列型号的,如:1527/1527A/1527M/1527I(我修到的),只有其中的C1527/1527A 能上1024*768@75/85Hz,其他的只能上到800*600@75/85Hz,请楼主检查下你的具体型号.

网友:
检修思路.断开二次升压再进行模式切换.这时是否还出现黄灯闪烁.如故障现象依旧.测校正电路无明显元件坏外,微处理电路问题或显示器不支持该模式.如黄灯不再闪烁.则二次升压保护了.检查二次升压控制电路.

网友:
我的是C-1527I的.进行模式切换后不亮,要过好几天才能重新点亮.

网友:
换了个TDA4866,好了.这个显示器分辨率最高只能达到1024*768@60.若大家碰到同样的问题,换下4866,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