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金手指烧了怎么办

楼主(2007-10-19):
有办法修吗 还有一个问题 DDR1内存供电的三级管烧了 用什么管代呢 DDR1要求的电压是多少
问题

网友:
你烧掉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呀,什么板,说清楚呀,
内存的电压一般都是2.6 3.3 1.3 你看看是少哪一个电压

网友:
金手指烧了的修复方法坛子上有人发过了,去找找看啊!或先看看新手会员必读

网友:
大多数是烧地脚的啊,如果是地脚烧了还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