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如此奇怪的内存时钟.

楼主(2007-10-19):
一块品牌机的865主板,经测试不过内存,测6个内存时钟,发觉6个时钟测试点,有三个有2.5V的电压,三个没电压.隔一个时钟点有电压,比较有规律.正常么?

网友:
这是典型的内存没时钟,是用万用表量的吧

网友:
时钟IC的供电和PG正常吗?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如果以上正常,更换时钟IC。

网友:
偶不觉得是时钟IC的问题,怎么偶测试内存时钟时,是隔一个就有电压,而且都是2.5V的...觉得奇怪.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可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