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发红故障

楼主(2007-10-19):
各位老师,一富十通笔记本,开机屏幕发红,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不知是什么原因,CPU是C500/128m/ATI显卡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请问灯管老化都会出现什么故障呀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换灯管就OK了。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这洋垃圾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了,灯管老化发红正常

网友:
  有学到东西了,以前以到这样的问题就以为是屏的问题,就把它退了

网友:
灯管老的不能用了。。。。。

网友:
换灯管。很常见的问题。
说白了屏里面的灯管就象你平时用的日光灯,用长时间就会变黑,有时侯发黄等...

网友:
大家都说是灯笼管问题,那我找到合适的换换,目前没找到一样长的。。。。可是我把此灯管拿下来在外面点,颜色是白的呀。。。为什么一装进去就变红了呢。。。我的是WIN2000系统,启动时显示的WIN2000的启动界面时我觉得颜色正常,就是发红。。呵呵

网友:
有可能是线点问题,也不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板上的数控转换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兄弟,不要多想了,灯管老化了,要换灯管的,在外点时看到的当然是白的了其装进去后是因为灯管的亮度已达不到照亮偏光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多想了,灯管老化了,要换灯管的,在外点时看到的当然是白的了其装进去后是因为灯管的亮度已达不到照亮偏光片的原因.......

谢谢老兄,我现在也能肯定是灯管的事了。。。。现在还没灯管,换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只要不是红屏。黄屏,绿屏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检查下显示器的AD板是否有问题,有一次我的显示器全屏显示红色,后来换了AD板就好了。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那开机是白屏的呢?

望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白屏原因论坛有的,自己看看

网友:
如果稍有偏红,一定是灯管.
如果是深红,则是驱动板/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