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指针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楼主(2007-10-19):
我在教程里看到,对地打阻值的方法是:用蜂鸣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测试点。怎么我用指针式万用表去测,怎么读数不对啊?指针式万用表如何打阻值?如何读数?谢谢。
测试点
教程

网友:
新手就不要用指针了 都用数字吧~
老手如果指针习惯了就不用换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指针的好用些。数字的听说容易坏。。。指针又便宜。
怎么打阻值我也不是很明白。看不懂表上的阴值读数。电压还行。

网友:
指针式的打到X100欧姆档行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可以打到X100欧姆挡

网友:
数字的听说容易坏。。。指针又便宜

网友:
指针式的打到X100欧姆档行吗

网友:
打到二级管档,红表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