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g识别为6g一般是不是刷rom就就能解决

楼主(2007-10-19):
60g识别为6g一般是不是刷rom就就能解决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硬盘的固件坏了,你最好先上BIOS里认一下,或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是啥子牌子的,注意看看硬盘跳线对不,我可遇到好几个这种事情

网友:
上BIOS里认一下,或恢复出厂设置---------没有用的

IBM的盘跳线跳错了会出现容量变小的现象

其他盘多半是固件错误

网友:
bios 里显示型号对的,容量也有问题,是日立的串口盘!

网友:
日立!
就是IBM的技术

看一下跳线设置好没有

网友:
看盘来定的

IBM是可以用跳线控制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