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GV用不到一个钟就死机

楼主(2007-10-19):
映泰865GV装不了系统,CPU核心电压、内存电压、AGP电压都正常,安装WINXP系统用不到一个钟就死机(内存、硬盘和电源都换过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恳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散热问题检查过没有 还有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问题刚看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接触不良~

风枪加热,压压...

网友:
死机时,测全板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