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c上电不显

楼主(2007-10-19):
今天收到客户送过的三星p10c机器,上可调电源后机器自动上电,电流到了2a左右了(电池没有上)暗喜。。。。此机器有一个小的电源板的,这种问题只要把电源从插一下就可,和客户报价,,,三百,,,同意,,,拆机,,,把电源板从插一下,上电源看,有待机电流了,为0.03a,正常了,上电,不显,,,,晕,,,,想不会再有别的问题 吧,上诊断卡,,,,跑83。。。。内存没有过,,将内存有橡皮擦了一下再测,,,ok。。。。收钱。。。。。

网友:
笔记本诊断卡的代码分别跑什么意思?知道的可以写上来吗?

网友:
楼主真是爽啊,恭喜啊!楼主能不帮我分析下进WINDOWS掉电怎么修吗,不是散热问题,也不是软件问题,纯粹的班子问题,请帮忙分析下这种现象我该怎么下手,最说下原理!谢谢!

网友:
楼主历害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