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KTC显示器

楼主(2007-10-19):
本显示器,客户说是发红.....开机后发现并不是发红,而是发粉红色...除步断定是缺绿色

1 看信号VGA接口处有没有断针
2 拆机,主查视频电路部分..通上主机进系统后,测量G1 G2 KR KG KB电压...在DOS下电压都正常...进系统后,KG电压偏高...
3 关机,跑KG线路,与其它两路比较...元件完好..排除KG线路上元件的损坏.
3 主测视频集成块..没问题...(这个靠经验)
4 思路倒回,从视频信号的输入脚测试.
5 测R G B输入脚电阻,一样..陷入迷忙...
6 想想,电压正常,输入脚阻值一样,元件无损坏..KR KG KB在不同的模式下电压不同..这时发现KG不管在什么模式下电压不变..也就是说信号根本就没过来绿色信号...
7 因为没发现断针,所以大意了...忙活半天,从头再测.....红表接VGA接口中的红脚,黑表接视频板上的红脚,相通.再测蓝相通,再测绿阻值无穷大.

本来很简单的故障,复杂化了.
修了半天,是视频信号线的事.换根...故障解除.......................

修东西不能省..................................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我手头有个显示器保险管加电就爆。怎么办

网友:
这个查F、大滤波电容、开关管、电源IC 试试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啊,你自己开始太想复杂了

网友: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有时经常会走弯路的

网友:
搞维修的,思路很重要,应先简后繁,否则就钻牛角尖啦!

网友:
电源部分有个电源撤掉就吧爆了

网友:
哎呀....
我还去主板区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