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挚K7VT2不开机 修复

楼主(2007-10-19):
华挚K7VT2 主板,IO83697HF.(如没记错本IO不集成开机)排除它的原因....
1 测电池电压正常,清除CMOS.不开机
2 测开机针帽电压,正常,跑线路到门电路(换),不开机
3 测晶振电压一脚为0.5V,一脚无电压,调万用表到电阻档,测谐振电容,两脚 一脚接地,一脚为30欧.感觉不正常换谐振电容(两个)和晶振.开机
4 本以为就此解决问题,心中狂喜(MONEY到手了),插上内存,显卡,接显示器,再开机..不开机
5 再测晶振一脚没电压,刚才换完有电压,并且对地阻值正常800欧 现在又对地微短路...
6 故障确定到南桥上,没设备.只好用我的风枪了,先用酒精刷一遍(无果),加热,反正的吹,用镊子压............

开机正常..

走了不少弯路..

从中也学到不少..分享给大家.

有意见的提意见,有想法提想法,有缺点请指出来..谢谢.
有事您Q我

网友:
南桥虚焊???比较少见啊。

网友:
加热,反正的吹,用镊子压----------应是SB虚焊;
晶振对地微短路,一脚没电压,应是SB振荡电路短路拉低。
不太明白?

网友:
呵呵,兄台,何不一次性把开机条件量完.这样就不容易忽视一些小问题.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我用酒精刷完,风枪吹..........吹完压压        好了....开机进系统正常.

网友:
呵,奇怪的问题哦!!!!

网友:
不集成开机电路IO,肯定是SB开机

网友:
微短路  加焊可以?
微短路应该不是虚焊引起得吧!
上次有个这样板子给我判死刑了

网友:
看了LZ的贴后,脑袋比较乱,想不通为什么微短会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不是吧楼主,用摄子压也没事?技艺超群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晶镇微短路是南桥虚焊引起 不过知道了 晶镇对地阻值800左右了这个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我是新手,不大明白,为什么楼主不在拆除晶震或电容之后量一下南桥对地阻值,要在换了晶震后再量,浪费时间及零件。

网友:
华挚K7VT2  SB的问题还挺多 我上次修了6块 4块是SB问题 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