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拆笔记本多螺丝

楼主(2007-10-19):
本人不是搞笔记本维修的,有时也会帮朋友拆拆笔记本。

拆完装完后总会多出一两个螺丝,有时到最后螺丝有的还不匹配。

我想应该是我不太熟悉的缘故,也想了拆时给各个区域、层面的螺丝分类的方法等等。

这个问题是很简单,自己也怕说出来笑话,但真得很想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办法或经验?

网友:
螺丝按尺寸分格存放,螺丝孔附近做标记。多个一颗两颗很正常,不用过于勉强自己

网友:
多得都分不清,楼主跟我一样,每次都赚了几个螺丝

网友:
是啊,拆了几次每次都要多出几个来.

网友:
没关系。大部分的笔记本螺钉只起固定的作用,但是短的一定不要用成长的,否则会短路,或者损伤器件,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用双面胶粘在纸上。或者按照机器螺丝的位置。效仿摆放。

网友:
很正常,别少就好,偶每次都多好几个!!

网友:
买个元器件盒子,按B框\C框\主板框进行分类.

网友A:
谢谢,各位和版主回答。

请问B框 C框指什么?是笔记本各个层或部件的框架?

网友:
我这样也可以,我有一个硬盘大小的铁盒,底下放了个硬盘磁铁,取下的螺丝按本本原来位置摆放,一般不会乱,装回去的时候还有磁性,好装还不会掉!

网友:
我也会多几个,不过同款式要是拆多了的话就没有多的了,可以向上面的兄弟说的分类放

网友:
前段时间数码伴侣坏了, 还在保修期内, 当然拿去保修了.

等拿回来一看, 盖子的四颗螺丝就剩一颗了, 人家拆完就多出来三颗了.

网友:
感觉修机不赚螺丝就不是修机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和版主回答。

请问B框 C框指什么?是笔记本各个层或部件的框架?

本本分ABCD四壳,机器平放,从上到下,顺序对下来就是ABCD啦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呀

网友:
东芝的本本分类最规范,型号都写得很清楚!我只有拆它才不会多或少!螺丝质量也好,不会出现滑丝等一些不良的情况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去了不少论坛,还是这里的气氛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方法不错的~~对新手简单明了

网友:
找一张纸,按拆除的位置画图,注明长短大小,外壳一张,内层一张,就不会错了。虽然麻烦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