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ORD 852D烙铁使用问题

楼主(2007-10-19):
最近新买了一台SWORD 852D二合一数显热风拆焊台,买回来后十分兴奋,马上架起来用,可用了几天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用烙铁把温度调节到350~400度左右来拆焊主板上的电容,每次拆电容的时候拆正极针脚的时候用烙铁头在针脚上的锡上加热几秒然后用吸锡枪一下子就可以把上面的锡基本就可以吸的干净了 ,可拆负极针脚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孔里的锡好象很难熔化似的化不开,自然的用吸锡枪也不能正常的把孔里的吸吸干净 .换过好几块主板尝试过都是出现这个问题 怪了.... 用的是3C的头
以前用的是那种很普通的烙铁,20几块钱买的那种,烙铁头好象比3C头大点 ,应该是4C的,拆起来都是很轻松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难焊的一脚接的铜箔面积更大.再加个你现在用的烙印头直径小.烙铁供热不及.当然焊不下来了.我都是备两把936的烙铁.烙铁头一大一小.小烙铁头修主板焊小元件.大烙铁头修显示器和焊电容用.

网友:
这种东东好还是一个风一个烙铁好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注意到了,个人感觉好象是主板表面的铜箔印刷的有些多,造成了快速散热的现象。

要嘛加高温度长时间烙铁头停留等焊锡熔解。要嘛可以烙铁加风枪解决。我是采用后面的方法

网友:
做了段时间发现电容真的很难换,呵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型号,感觉还是很不错,质量稳定

网友:
谢谢大家哈 我要去买个4C的头尝试尝试~

网友:
拆电容都要吸锡器,奇怪,

网友:
有些锡比较少,添的孔里都是,这时就要在加锡,完后再用吸锡枪给吸出来

网友:
负极占板的面积很大
主要也是散热
电容不容易拆下来说明板子的散热好
有时吸不出来就不吸了,加热后直接抽出来
然后给孔加热用针把孔桶开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多少钱阿哈哈我要了

网友:
我用100瓦的烙铁 换电容很轻松

网友:
换大电容重来不用恒温焊台的。焊的累。20块钱一把黄花的40w烙铁好用的很

网友:
到底哪种在实际中才好用啊?

网友:
主板电容用刀型的头比较好用,尖头的不好市,刀型的可以直接加热电容的两个角,很容易就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