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这种板的通病啊,望高手帮忙!

楼主(2007-10-19):
ACER的电脑主板,好像是精英主板(SF2/661FX)。开机时复位灯正常,过一会闪一下,再过一会又闪一下,就像人为去复位了两次的感觉,主板不亮。AGP和PCI上都有复位。目前换过I/O,串口芯片取了,换过32.768,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下,谢谢!而却现在又接到一块,同样的故障(SF/648D)
芯片
通病
电脑

网友:
碰到过一块相同的板,是复位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先刷BISO一试/我也到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明天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了BIOS也是一样啊,BIOS是从坛子里下的。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啊,CPU座上供电有0.95V,时钟0.4多点,没有PG和复位,跑了线路PG进到I/O里了,但是I/O换过了,高手帮忙啊!

网友:
看下CPU座是植到主板上的吗? 如果是植的话,那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说不定是南桥有问题哦

网友:
说不定是南桥有问题哦????

网友:
我加焊下看看,郁闷死了,这几天尽是些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