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CPU供电下降导致无复位

楼主(2007-10-19):
今天一块板头痛,上假负载全板供电\复位都正常,但摸感觉两厢供电电感发烫,为N6030的小管,电压下降到1.4左右,更换大管后现象依旧
cpu
cpu供电

网友:
如果确定CPU正常的话,就考虑一下电源IC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如果没明显损坏痕迹,容量失效也可能这样,漏电也可能导致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