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BIOS 256K和512K的区别在哪?

楼主(2007-10-19):
小弟,最近一直再考虑BIOS刷新的事?问问各位大大,支持478针cpu的BIOS是256K?还是512K?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M、2M、4M BIOS对应的文件大小分别为:128K、256K、512K。BIOS容量越大,那么能够加入的内容就越多。相反,如果BIOS容量较小,可能有些内容就不能加入到BIOS中(如开机LOGO、AWDFLASH.EXE等较大的文件)。老一点板子容量小点 现在大厂板子功能多的容量就大一些

网友:
楼上的说的真好。有的主板认BIOS的。换过不同型号的BIOS就不行了/

网友:
路过.........

夜雨十三天 -20 为了骗分到处发的垃圾帖子

网友:
如果一块主板的BIOS是1M的。能否用2M或4M的BIOS芯片代替。
我是说,写一样的COM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
不可以的,如果BIOS是128K的一定要1M的BIOS芯片,要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2M、4M BIOS对应的文件大小分别为:128K、256K、512K。BIOS容量越大,那么能够加入的内容就越多。相反,如果BIOS容量较小,可能有些内容就不能加入到BIOS中(如开机LOGO、AWDFLASH.EXE等较大的文件)。老一点 ...

真详细,感谢,学习了

网友:
其实1M、2M、4M BIOS对应的文件大小分别为:128K、256K、512K。
但这个不是BIOS的容量!
应该是BIOS所能处理的数据跟刷BIOS的内容的大小
如果替换,应该是相同的型号
也就是一一对应
不能互换!
但换后一定要写入跟主板相同的BIOS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