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41G硬盘COMS不认,怎么修?——暂时解决

楼主(2007-10-19):
有一IBM的41G硬盘使用好几年了,近来出硬盘声音增大现象,到后来不能正常启动了。
先是从机子上拆下来,只通电,不接数据线,硬盘的电机能启动。挂在电脑上后,COMS能认,用效率源光盘启动,检测,发现前5G范围有许多坏道,用其自动修复功能,但修不下去,死机。再重启电脑则不认盘了,COMS检测不到硬盘。
后来又用THDD从25%开始检测,有几个坏道,接着修复好,再检测后75%的容量内无坏道。再重启,COMS能正确认出硬盘了,但是就不让启动电脑,我仍设置的从光盘启动,但就是不读光盘,有一光标一直在闪,不往下走。
试着重启,在COMS中关闭硬盘(设置硬盘接口为NONE),又可以从光盘启动了。但这个时候无论用什么硬盘维修软件都不能通过前5G,用别的分区软件则提示无硬盘。晕死了。
现在的问题是,用软件修则不能通过前5G(慢到死机),用分区软件提示无硬盘,当在COMS中打开硬盘接口,则又不能启动光盘。
求张老及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给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
这东西。没意思再修了/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
今天换个启动光盘,又能启动了,这一下子好了,马上用DISKGEN把前8G隐藏起来,后面的再分区,格式化。OK了。
虽然少了几个G,但基本上能用就OK了,你们说是这样吗?

网友:
可以用软件低格一下,不行的话可能就不必要修了

网友:
如果摔过了
就没办法了

没摔过的话
用PC3000做SF吧

网友:
pC3000真的这么有效吗?

网友:
ibm的盘coms能认。。就用ibm的原场工具dft做檫除就可以了。。用3000做。千万别动它的坏道表。。不然你可能要做几天了。。实在坏道过多。也是用ibm的原厂工具切掉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