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848PAL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7-10-20):
手上的一块隽星板(848PAL),开机代码跑00——C1——00就不动了,换过I/O故障依旧。另外在问下70T03H能用70T03代吗?
[
]
主板故障

网友:
换IO做什么~
先测电压....内存的供电,北桥供电,
CPU的供电 CPU的故障有时也跑C1
重点检内存
刷BIOS
最后再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代换,去看看2个元件的datasheet后再决定

网友:
犯了个低级错误,CPU换个2.0的就OK了,我给上了个C1.8,谢谢各位!

网友:
绝对这两芯片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