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通电约两分钟后,CPU插槽背面发烫得厉害.菜鸟求救!

楼主(2007-10-20):
本人有两三快板.都是845GL的.有着同样的故障:
CPU C1.7 内存256 硬盘并口40G (三样都是好的)!用一块845GL的杂牌板做平台.结果能通电,但是显示器什么都每显示,隔多两三分钟救自动断电,所以拿下所有配件.载主板上摸索.结果发现主板背面发烫得厉害,在CPU插槽背面那个位置.
请问,象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修.麻烦详细告知下。谢谢啊。

网友:
每人碰过吗?先帮自己顶下。在线等。

网友:
典型的散热不好呀

网友:
摸摸正面把,看看哪里烫,应该有场管电容电感什么的发烫传导到背面的

网友:
场管短路烧了,问题太不明确了,没法回答!

网友:
PWM电路发热量大。还有就是电压可能升高导致CPU发热量高。最终都是PWM电路的故障。论坛有类似的帖子楼主找一下

网友:
散热器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