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875P无法开机,主板debug灯显示AF,求助

楼主(2007-10-20):
正用串口给一台卫星接收机刷系统
突然死机挂了
再开机的话 小喇叭 是一声长
换了内存和内存槽没用,主板debug显示AF
如果不插内存,报警声一样,debug显示EO
问一下各位老大还有没有救
这块板子原来有个问题是 几个 USB口在xp系统下一直报 电涌
只有4个usb口能用
怀疑是不是南桥挂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的工作的基本条件吧...CPU的供电...内存的供电什么的..我感觉好像是内存周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下供电,检查下南桥,周遍电路

网友:
谢谢了上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