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花屏 用MATS476测试结果如下,请帮忙分析一下吧

楼主(2007-10-20):
FX5200 128M
在纯DOS下不花屏,只有有色彩显示,就会花         谢谢!使用MATS476,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7438
FBA[63:32]           17438
FBC[31: 0]        17858474
FBC[63:32]           1743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43251
Write   Error Count: 17767537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b334 00000000 76060000 76060000 76060000 76060000 WRITE C 0 0 1 1daa 133 1
076ab330 00000000 27200000 27200000 27200000 27200000 WRITE C 0 0 1 1daa 132 0
076ab314 00000000 22010000 22010000 22010000 22010000 WRITE C 0 0 1 1daa 131 1
076ab310 00000000 10350000 10350000 10350000 10350000 WRITE C 0 0 1 1daa 130 0
076aa334 00000000 3ac10000 3ac10000 3ac10000 3ac10000 WRITE C 0 0 1 1daa 033 1
076aa330 00000000 009f0000 009f0000 009f0000 009f0000 WRITE C 0 0 1 1daa 032 0
076aa314 00000000 52840000 52840000 52840000 52840000 WRITE C 0 0 1 1daa 031 1
076aa310 00000000 e6240000 e6240000 e6240000 e6240000 WRITE C 0 0 1 1daa 030 0
076a9334 00000000 160c0000 160c0000 160c0000 160c0000 WRITE C 0 0 0 1daa 133 1
076a9330 00000000 042e0000 042e0000 042e0000 042e0000 WRITE C 0 0 0 1daa 132 0
076a9314 00000000 37930000 37930000 37930000 37930000 WRITE C 0 0 0 1daa 131 1
076a9310 00000000 d4040000 d4040000 d4040000 d4040000 WRITE C 0 0 0 1daa 130 0
076a8334 00000000 fe900000 fe900000 fe900000 fe900000 WRITE C 0 0 0 1daa 033 1
076a8330 00000000 c1400000 c1400000 c1400000 c1400000 WRITE C 0 0 0 1daa 032 0
076a8314 00000000 84020000 84020000 84020000 84020000 WRITE C 0 0 0 1daa 031 1
076a8310 00000000 838f0000 838f0000 838f0000 838f0000 WRITE C 0 0 0 1daa 030 0
07efd5b4 00000000 c2880000 c2880000 c2880000 c2880000 WRITE C 0 0 0 1fbf 15b 1
07efc5b4 00000000 e6f40000 00000000 e6f40000 e6f40000 READ  C 0 0 0 1fbf 05b 1
07efc5b0 00000000 ca8a0000 ca8a0000 ca8a0000 ca8a0000 WRITE C 0 0 0 1fbf 05a 0
07efb5b4 00000000 45910000 45910000 45910000 45910000 WRITE C 0 0 1 1fbe 15b 1
07efb5b0 00000000 c8780000 c8780000 c8780000 c8780000 WRITE C 0 0 1 1fbe 15a 0
07efa5b4 00000000 448c0000 448c0000 448c0000 448c0000 WRITE C 0 0 1 1fbe 05b 1
07efa5b0 00000000 884b0000 884b0000 884b0000 884b0000 WRITE C 0 0 1 1fbe 05a 0
07ef95b4 00000000 02880000 02880000 02880000 02880000 WRITE C 0 0 0 1fbe 15b 1
07ef95b0 00000000 14460000 14460000 14460000 14460000 WRITE C 0 0 0 1fbe 15a 0
07ef85b4 00000000 46f00000 46f00000 46f00000 46f00000 WRITE C 0 0 0 1fbe 05b 1
07ef85b0 00000000 4a080000 4a080000 4a080000 4a080000 WRITE C 0 0 0 1fbe 05a 0
07ef75b4 00000000 45d50000 45d50000 45d50000 45d50000 WRITE C 0 0 1 1fbd 15b 1
07ef75b0 00000000 c8580000 c8580000 c8580000 c8580000 WRITE C 0 0 1 1fbd 15a 0
07ef65b4 00000000 0dcc0000 0dcc0000 0dcc0000 0dcc0000 WRITE C 0 0 1 1fbd 05b 1
07ef65b0 00000000 884b0000 884b0000 884b0000 884b0000 WRITE C 0 0 1 1fbd 05a 0
07ef35b4 00000000 65d50000 65d50000 65d50000 65d50000 WRITE C 0 0 1 1fbc 15b 1
07ef35b0 00000000 c8780000 c8780000 c8780000 c8780000 WRITE C 0 0 1 1fbc 15a 0
07ef25b4 00000000 4ddd0000 4ddd0000 4ddd0000 4ddd0000 WRITE C 0 0 1 1fbc 05b 1
07ef25b0 00000000 9a6b0000 9a6b0000 9a6b0000 9a6b0000 WRITE C 0 0 1 1fbc 05a 0
07ef15b4 00000000 c2880000 c2880000 c2880000 c2880000 WRITE C 0 0 0 1fbc 15b 1
07ef15b0 00000000 17c60000 17c60000 17c60000 17c60000 WRITE C 0 0 0 1fbc 15a 0
07ef05b4 00000000 e6f00000 e6f00000 e6f00000 e6f00000 WRITE C 0 0 0 1fbc 05b 1
07ef05b0 00000000 ca880000 ca880000 ca880000 ca880000 WRITE C 0 0 0 1fbc 05a 0
025fc1b4 00000000 1b530000 1b530000 1b530000 1b530000 WRITE C 0 0 0 097f 01b 1
025fc1b0 00000000 a07d0000 a07d0000 a07d0000 a07d0000 WRITE C 0 0 0 097f 01a 0
025fb1b4 00000000 0a2e0000 0a2e0000 0a2e0000 0a2e0000 WRITE C 0 0 1 097e 11b 1
025fa1b4 00000000 12120000 12120000 1212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97e 01b 1
025f91b4 00000000 876a0000 876a0000 876a0000 876a0000 WRITE C 0 0 0 097e 11b 1
025f91b0 00000000 0c100000 0c100000 0c100000 0c100000 WRITE C 0 0 0 097e 11a 0
025f81b4 00000000 00510000 00510000 00510000 00510000 WRITE C 0 0 0 097e 01b 1
025f81b0 00000000 001d0000 001d0000 001d0000 001d0000 WRITE C 0 0 0 097e 01a 0
025f71b4 00000000 0a2e0000 0a2e0000 0a2e0000 0a2e0000 WRITE C 0 0 1 097d 11b 1
025f71b0 00000000 3e600000 3e600000 3e600000 3e600000 WRITE C 0 0 1 097d 11a 0
025f61b4 00000000 12120000 12120000 12120000 12120000 WRITE C 0 0 1 097d 01b 1
025f61b0 00000000 cc480000 cc480000 cc480000 cc480000 WRITE C 0 0 1 097d 01a 0
025f51b4 00000000 066a0000 066a0000 066a0000 066a0000 WRITE C 0 0 0 097d 11b 1
025f51b0 00000000 08100000 08100000 08100000 08100000 WRITE C 0 0 0 097d 11a 0
025f41b4 00000000 00510000 00510000 00510000 00510000 WRITE C 0 0 0 097d 01b 1
025f41b0 00000000 001c0000 001c0000 001c0000 001c0000 WRITE C 0 0 0 097d 01a 0
025f31b4 00000000 0a2e0000 0a2e0000 0a2e0000 0a2e0000 WRITE C 0 0 1 097c 11b 1
025f31b0 00000000 3f600000 3f600000 3f600000 3f600000 WRITE C 0 0 1 097c 11a 0
025f21b4 00000000 9b560000 9b560000 9b560000 9b560000 WRITE C 0 0 1 097c 01b 1
025f21b0 00000000 ccca0000 ccca0000 ccca0000 ccca0000 WRITE C 0 0 1 097c 01a 0
025f11b4 00000000 8b6a0000 8b6a0000 8b6a0000 8b6a0000 WRITE C 0 0 0 097c 11b 1
025f11b0 00000000 ec750000 ec750000 ec750000 ec750000 WRITE C 0 0 0 097c 11a 0
025f01b4 00000000 00510000 00510000 00510000 00510000 WRITE C 0 0 0 097c 01b 1
025f01b0 00000000 00550000 00550000 00550000 00550000 WRITE C 0 0 0 097c 01a 0
02f810b4 00000000 09820000 09820000 09820000 09820000 WRITE C 0 0 0 0be0 10b 1
02f800b4 00000000 0be80000 0be80000 0be80000 0be80000 WRITE C 0 0 0 0be0 00b 1
02f800b0 00000000 20570000 20570000 20570000 20570000 WRITE C 0 0 0 0be0 00a 0
050c00b4 00000000 edda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430 00b 1
00c535b0 00000000 0b07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314 15a 0
019415b4 00000000 fc950000 00000000 fc950000 fc950000 READ  C 0 0 0 0650 15b 1
019405b4 00000000 2ddc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650 05b 1
060d63b4 00000000 18420000 00000000 00000000 18420000 READ  C 0 0 1 1835 03b 1
060d23b0 00000000 e412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1834 03a 0
060d13b4 00000000 f5020000 00000000 00000000 f5020000 READ  C 0 0 0 1834 13b 1
060d03b4 00000000 83610000 83610000 83610000 83610000 WRITE C 0 0 0 1834 03b 1
060d03b0 00000000 03630000 03630000 03630000 03630000 WRITE C 0 0 0 1834 03a 0
03796eb0 00000000 824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de5 0ea 0
03795eb4 00000000 08b1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de5 1eb 1
03794eb4 00000000 22180000 22180000 2218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de5 0eb 1
03791eb4 00000000 0af10000 0af10000 00000000 0af10000 READ  C 0 0 0 0de4 1eb 1
03790eb4 00000000 a61c0000 a61c0000 a61c0000 a61c0000 WRITE C 0 0 0 0de4 0eb 1
03790eb0 00000000 3c2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de4 0ea 0
0136bf34 00000000 c4050000 c405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4da 1f3 1
0136af34 00000000 c02c0000 c02c0000 c02c0000 c02c0000 WRITE C 0 0 1 04da 0f3 1
0136af30 00000000 b9410000 b9410000 b9410000 b9410000 WRITE C 0 0 1 04da 0f2 0
0136af14 00000000 418d0000 418d0000 418d0000 418d0000 WRITE C 0 0 1 04da 0f1 1
0136af10 00000000 e4000000 e4000000 e4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4da 0f0 0
01369f34 00000000 000e0000 000e0000 000e0000 000e0000 WRITE C 0 0 0 04da 1f3 1
01369f30 00000000 12700000 12700000 127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4da 1f2 0
01368f34 00000000 00490000 00490000 00490000 00490000 WRITE C 0 0 0 04da 0f3 1
01368f30 00000000 01e00000 01e00000 01e00000 01e00000 WRITE C 0 0 0 04da 0f2 0
01368f14 00000000 62f10000 62f10000 62f10000 62f10000 WRITE C 0 0 0 04da 0f1 1
01368f10 00000000 47000000 47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4da 0f0 0
0362b034 00000000 10810000 10810000 10810000 10810000 WRITE C 0 0 1 0d8a 103 1
0362b030 00000000 0a0a0000 0a0a0000 0a0a0000 0a0a0000 WRITE C 0 0 1 0d8a 102 0
0362b014 00000000 80800000 80800000 80800000 80800000 WRITE C 0 0 1 0d8a 101 1
0362b010 00000000 88800000 88800000 88800000 88800000 WRITE C 0 0 1 0d8a 100 0
0362a034 00000000 00840000 00840000 00840000 00840000 WRITE C 0 0 1 0d8a 003 1
0362a030 00000000 40280000 40280000 40280000 40280000 WRITE C 0 0 1 0d8a 002 0
0362a014 00000000 09000000 09000000 09000000 09000000 WRITE C 0 0 1 0d8a 001 1
0362a010 00000000 c8460000 c8460000 c8460000 c8460000 WRITE C 0 0 1 0d8a 000 0
03629034 00000000 00e10000 00e10000 00e10000 00e10000 WRITE C 0 0 0 0d8a 103 1
03629030 00000000 21410000 21410000 21410000 21410000 WRITE C 0 0 0 0d8a 102 0
03629014 00000000 82150000 82150000 82150000 82150000 WRITE C 0 0 0 0d8a 101 1
03629010 00000000 84290000 84290000 84290000 84290000 WRITE C 0 0 0 0d8a 100 0
03628034 00000000 1f160000 1f160000 1f160000 1f160000 WRITE C 0 0 0 0d8a 003 1
03628030 00000000 7b9b0000 7b9b0000 7b9b0000 7b9b0000 WRITE C 0 0 0 0d8a 002 0
03628014 00000000 13270000 13270000 13270000 13270000 WRITE C 0 0 0 0d8a 001 1
03628010 00000000 53240000 53240000 53240000 53240000 WRITE C 0 0 0 0d8a 000 0
0473f8b4 00000000 ea070000 ea070000 ea070000 ea070000 WRITE C 0 0 1 11cf 18b 1
0473f8b0 00000000 80160000 80160000 80160000 80160000 WRITE C 0 0 1 11cf 18a 0
0473e8b4 00000000 bd3f0000 bd3f0000 bd3f0000 bd3f0000 WRITE C 0 0 1 11cf 08b 1
0473e8b0 00000000 09010000 09010000 09010000 09010000 WRITE C 0 0 1 11cf 08a 0
0473d8b4 00000000 491e0000 491e0000 491e0000 491e0000 WRITE C 0 0 0 11cf 18b 1
0473d8b0 00000000 e8f20000 e8f20000 e8f20000 e8f20000 WRITE C 0 0 0 11cf 18a 0
0473c8b4 0000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WRITE C 0 0 0 11cf 08b 1
0473c8b0 00000000 0dea0000 0dea0000 0dea0000 0dea0000 WRITE C 0 0 0 11cf 08a 0
0473b8b4 00000000 2a050000 2a050000 2a050000 2a050000 WRITE C 0 0 1 11ce 18b 1
0473b8b0 0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WRITE C 0 0 1 11ce 18a 0
0473a8b4 00000000 84140000 84140000 84140000 84140000 WRITE C 0 0 1 11ce 08b 1
0473a8b0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C 0 0 1 11ce 08a 0
047398b4 00000000 490c0000 490c0000 490c0000 490c0000 WRITE C 0 0 0 11ce 18b 1
047398b0 00000000 88920000 88920000 88920000 88920000 WRITE C 0 0 0 11ce 18a 0
047388b4 0000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WRITE C 0 0 0 11ce 08b 1
047388b0 00000000 0dea0000 0dea0000 0dea0000 0dea0000 WRITE C 0 0 0 11ce 08a 0
047378b4 00000000 2a070000 2a070000 2a070000 2a070000 WRITE C 0 0 1 11cd 18b 1
047378b0 0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WRITE C 0 0 1 11cd 18a 0
047368b4 00000000 84100000 84100000 84100000 84100000 WRITE C 0 0 1 11cd 08b 1
047368b0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C 0 0 1 11cd 08a 0
047358b4 00000000 490c0000 490c0000 490c0000 490c0000 WRITE C 0 0 0 11cd 18b 1
047358b0 00000000 c8920000 c8920000 c8920000 c8920000 WRITE C 0 0 0 11cd 18a 0
047348b4 0000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WRITE C 0 0 0 11cd 08b 1
047348b0 00000000 0de20000 0de20000 0de20000 0de20000 WRITE C 0 0 0 11cd 08a 0
047338b4 00000000 6a050000 6a050000 6a050000 6a050000 WRITE C 0 0 1 11cc 18b 1
047338b0 00000000 80140000 80140000 80140000 80140000 WRITE C 0 0 1 11cc 18a 0
047328b4 00000000 85150000 85150000 85150000 85150000 WRITE C 0 0 1 11cc 08b 1
047328b0 00000000 01010000 01010000 01010000 01010000 WRITE C 0 0 1 11cc 08a 0
047318b4 00000000 490e0000 490e0000 490e0000 490e0000 WRITE C 0 0 0 11cc 18b 1
047318b0 00000000 c8b20000 c8b20000 c8b20000 c8b20000 WRITE C 0 0 0 11cc 18a 0
047308b4 0000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37c30000 WRITE C 0 0 0 11cc 08b 1
064b98b4 00000000 90220000 00000000 00000000 90220000 READ  C 0 0 0 192e 18b 1
064b88b4 00000000 90800000 90800000 90800000 90800000 WRITE C 0 0 0 192e 08b 1
064b88b0 00000000 34b2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92e 08a 0
064b78b4 00000000 85080000 85080000 85080000 85080000 WRITE C 0 0 1 192d 18b 1
064b58b4 00000000 90220000 90220000 90220000 90220000 WRITE C 0 0 0 192d 18b 1
064b58b0 00000000 19200000 19200000 19200000 19200000 WRITE C 0 0 0 192d 18a 0
064b48b4 00000000 98800000 98800000 98800000 98800000 WRITE C 0 0 0 192d 08b 1
064b48b0 00000000 34b00000 34b00000 34b00000 34b00000 WRITE C 0 0 0 192d 08a 0
064b38b4 00000000 810c0000 810c0000 810c0000 810c0000 WRITE C 0 0 1 192c 18b 1
064b28b4 00000000 6d710000 6d710000 6d710000 6d710000 WRITE C 0 0 1 192c 08b 1
064b28b0 00000000 188f0000 188f0000 188f0000 188f0000 WRITE C 0 0 1 192c 08a 0
064b18b4 00000000 11220000 11220000 11220000 11220000 WRITE C 0 0 0 192c 18b 1
064b18b0 00000000 19200000 19200000 19200000 19200000 WRITE C 0 0 0 192c 18a 0
064b08b4 0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WRITE C 0 0 0 192c 08b 1
064b08b0 00000000 34b30000 34b30000 34b30000 34b30000 WRITE C 0 0 0 192c 08a 0
0135e3b0 00000000 e012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4d7 03a 0
04f062b0 00000000 d202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13c1 02a 0
01fd64b4 00000000 8194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7f5 04b 1
00c68014 00000000 d02f0000 d02f0000 d02f0000 d02f0000 WRITE C 0 0 0 031a 001 1
00c68010 00000000 0383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31a 000 0
062899b4 00000000 7f220000 7f220000 00000000 7f220000 READ  C 0 0 0 18a2 19b 1
062899b0 00000000 3022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8a2 19a 0
062889b4 0000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WRITE C 0 0 0 18a2 09b 1
062889b0 00000000 88920000 88920000 88920000 88920000 WRITE C 0 0 0 18a2 09a 0
062879b4 00000000 089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8900000 READ  C 0 0 1 18a1 19b 1
062869b4 00000000 80c60000 00000000 80c60000 80c60000 READ  C 0 0 1 18a1 09b 1
062859b4 00000000 6f020000 6f020000 6f020000 6f020000 WRITE C 0 0 0 18a1 19b 1
062859b0 00000000 30220000 30220000 30220000 30220000 WRITE C 0 0 0 18a1 19a 0
062849b4 0000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WRITE C 0 0 0 18a1 09b 1
062839b4 00000000 299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18a0 19b 1
062819b4 00000000 7fa20000 7fa20000 7fa20000 7fa20000 WRITE C 0 0 0 18a0 19b 1
062819b0 00000000 74a30000 74a30000 74a30000 74a30000 WRITE C 0 0 0 18a0 19a 0
062809b4 00000000 04820000 04820000 04820000 04820000 WRITE C 0 0 0 18a0 09b 1
062809b0 00000000 88820000 88820000 88820000 88820000 WRITE C 0 0 0 18a0 09a 0
0623ccb4 00000000 3b710000 00000000 00000000 3b710000 READ  C 0 0 0 188f 0cb 1
06239cb4 00000000 17290000 17290000 00000000 17290000 READ  C 0 0 0 188e 1cb 1
06239cb0 00000000 0015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88e 1ca 0
06237cb4 00000000 0cc8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188d 1cb 1
06234cb4 00000000 20500000 205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88d 0cb 1
06232cb4 00000000 132f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188c 0cb 1
06231cb4 00000000 17290000 17290000 17290000 17290000 WRITE C 0 0 0 188c 1cb 1
06231cb0 00000000 08550000 08550000 08550000 08550000 WRITE C 0 0 0 188c 1ca 0
06230cb4 00000000 3b710000 3b710000 3b710000 3b710000 WRITE C 0 0 0 188c 0cb 1
06230cb0 00000000 93e70000 93e70000 93e70000 93e70000 WRITE C 0 0 0 188c 0ca 0
0064b9b4 00000000 01410000 01410000 01410000 01410000 WRITE C 0 0 1 0192 19b 1
0064a9b4 00000000 e0000000 e0000000 e0000000 e0000000 WRITE C 0 0 1 0192 09b 1
0064a9b0 00000000 01880000 01880000 01880000 01880000 WRITE C 0 0 1 0192 09a 0
006489b4 00000000 2cd20000 2cd20000 2cd20000 2cd20000 WRITE C 0 0 0 0192 09b 1
006479b4 00000000 01410000 01410000 01410000 01410000 WRITE C 0 0 1 0191 19b 1
006479b0 00000000 a8610000 a8610000 00000000 a8610000 READ  C 0 0 1 0191 19a 0
006469b4 00000000 e0040000 e0040000 00000000 e0040000 READ  C 0 0 1 0191 09b 1
006469b0 00000000 01aa0000 01aa0000 01aa0000 01aa0000 WRITE C 0 0 1 0191 09a 0
006459b4 00000000 04800000 04800000 04800000 04800000 WRITE C 0 0 0 0191 19b 1
006459b0 00000000 1e280000 1e280000 1e280000 1e280000 WRITE C 0 0 0 0191 19a 0
006449b4 00000000 6cd20000 6cd20000 6cd20000 6cd20000 WRITE C 0 0 0 0191 09b 1
006449b0 00000000 5e0b0000 5e0b0000 5e0b0000 5e0b0000 WRITE C 0 0 0 0191 09a 0
006439b0 0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WRITE C 0 0 1 0190 19a 0
006429b4 00000000 e0000000 e0000000 e0000000 e0000000 WRITE C 0 0 1 0190 09b 1
006429b0 00000000 00080000 00080000 00080000 00080000 WRITE C 0 0 1 0190 09a 0
006419b4 00000000 04000000 04000000 04000000 04000000 WRITE C 0 0 0 0190 19b 1
006419b0 00000000 12080000 12080000 12080000 12080000 WRITE C 0 0 0 0190 19a 0
006409b4 00000000 28420000 28420000 28420000 28420000 WRITE C 0 0 0 0190 09b 1
006409b0 00000000 0a000000 0a000000 0a000000 0a000000 WRITE C 0 0 0 0190 09a 0
019a9bb4 00000000 80670000 8067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66a 1bb 1
019a4bb4 00000000 00800000 00000000 008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669 0bb 1
019a1bb4 00000000 75e70000 75e70000 75e70000 75e70000 WRITE C 0 0 0 0668 1bb 1
019a0bb4 00000000 6dab0000 6dab0000 6dab0000 6dab0000 WRITE C 0 0 0 0668 0bb 1
011d92b4 00000000 89400000 894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476 12b 1
011d62b0 00000000 8088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475 02a 0
011d52b4 00000000 89000000 89000000 89000000 89000000 WRITE C 0 0 0 0475 12b 1
011d42b4 00000000 000a0000 000a0000 000a0000 000a0000 WRITE C 0 0 0 0475 02b 1
011d22b4 00000000 7d0e0000 00000000 7d0e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474 02b 1
011d12b4 00000000 8ded0000 00000000 8ded0000 8ded0000 READ  C 0 0 0 0474 12b 1
011d12b0 00000000 1afa0000 1afa0000 1afa0000 1afa0000 WRITE C 0 0 0 0474 12a 0
011d02b0 00000000 09ba0000 09ba0000 09ba0000 09ba0000 WRITE C 0 0 0 0474 02a 0
03955cb4 00000000 068e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e55 1cb 1
03951cb4 00000000 069e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e54 1cb 1
03950cb4 00000000 9a8a0000 00000000 00000000 9a8a0000 READ  C 0 0 0 0e54 0cb 1
0159cab4 00000000 2176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567 0ab 1
075ef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1d3 1
075ef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1d2 0
075ef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1d1 1
075ef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1d0 0
075ee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0d3 1
075ee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0d2 0
075ee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0d1 1
075ee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b 0d0 0
075ed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1d3 1
075ed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1d2 0
075ed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1d1 1
075ed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1d0 0
075ec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0d3 1
075ec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0d2 0
075ec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0d1 1
075ec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b 0d0 0
075eb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1d3 1
075eb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1d2 0
075eb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1d1 1
075eb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1d0 0
075ea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0d3 1
075ea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0d2 0
075ea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0d1 1
075ea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a 0d0 0
075e9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1d3 1
075e9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1d2 0
075e9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1d1 1
075e9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1d0 0
075e8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0d3 1
075e8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0d2 0
075e8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0d1 1
075e8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a 0d0 0
075e7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1d3 1
075e7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1d2 0
075e7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1d1 1
075e7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1d0 0
075e6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0d3 1
075e6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0d2 0
075e6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0d1 1
075e6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9 0d0 0
075e5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1d3 1
075e5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1d2 0
075e5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1d1 1
075e5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1d0 0
075e4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0d3 1
075e4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0d2 0
075e4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0d1 1
075e4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9 0d0 0
075e3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1d3 1
075e3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1d2 0
075e3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1d1 1
075e3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1d0 0
075e2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0d3 1
075e2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0d2 0
075e2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0d1 1
075e2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1 1d78 0d0 0
075e1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1d3 1
075e1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1d2 0
075e1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1d1 1
075e1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1d0 0
075e0d3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0d3 1
075e0d3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0d2 0
075e0d1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0d1 1
075e0d1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C 0 0 0 1d78 0d0 0
04b5d9b0 00000000 50e7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2d7 19a 0
0032bfb4 00000000 6e200000 6e2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0ca 1fb 1
0032bf94 00000000 892a0000 892a0000 892a0000 892a0000 WRITE C 0 0 1 00ca 1f9 1
0032bf90 00000000 00320000 00320000 00320000 00320000 WRITE C 0 0 1 00ca 1f8 0
0032afb4 00000000 96800000 96800000 968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0ca 0fb 1
00329fb4 00000000 95120000 95120000 95120000 95120000 WRITE C 0 0 0 00ca 1fb 1
00329fb0 00000000 40580000 40580000 40580000 40580000 WRITE C 0 0 0 00ca 1fa 0
00329f90 00000000 28630000 28630000 28630000 28630000 WRITE C 0 0 0 00ca 1f8 0
00328fb4 00000000 40110000 40110000 40110000 40110000 WRITE C 0 0 0 00ca 0fb 1
00328fb0 00000000 914f0000 914f0000 914f0000 914f0000 WRITE C 0 0 0 00ca 0fa 0
07668814 00000000 2d940000 2d940000 2d940000 2d940000 WRITE C 0 0 0 1d9a 081 1
07668810 00000000 9e300000 9e300000 9e300000 9e300000 WRITE C 0 0 0 1d9a 080 0
063354b4 00000000 0e9a0000 00000000 0e9a0000 0e9a0000 READ  C 0 0 0 18cd 14b 1
063354b0 00000000 003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8cd 14a 0
063334b4 00000000 0ed2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18cc 14b 1
063304b4 00000000 76800000 76800000 00000000 76800000 READ  C 0 0 0 18cc 04b 1
036ea0b4 00000000 0b180000 0b180000 0b18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dba 00b 1
05dbf8b4 00000000 45480000 45480000 45480000 45480000 WRITE C 0 0 1 176f 18b 1
05dbf8b0 00000000 ac060000 ac060000 ac060000 ac060000 WRITE C 0 0 1 176f 18a 0
05dbe8b4 00000000 75310000 75310000 75310000 75310000 WRITE C 0 0 1 176f 08b 1
05dbe8b0 00000000 dacf0000 dacf0000 dacf0000 dacf0000 WRITE C 0 0 1 176f 08a 0
05dbd8b4 00000000 d0200000 d0200000 d0200000 d0200000 WRITE C 0 0 0 176f 18b 1
05dbd8b0 00000000 4d3a0000 4d3a0000 4d3a0000 4d3a0000 WRITE C 0 0 0 176f 18a 0
05dbc8b4 00000000 bda20000 bda20000 bda20000 bda20000 WRITE C 0 0 0 176f 08b 1
05dbc8b0 00000000 24f30000 24f30000 24f30000 24f30000 WRITE C 0 0 0 176f 08a 0
05dbb8b4 00000000 01080000 01080000 01080000 01080000 WRITE C 0 0 1 176e 18b 1
05dbb8b0 00000000 a4000000 a4000000 a4000000 a4000000 WRITE C 0 0 1 176e 18a 0
05dba8b4 00000000 65210000 65210000 65210000 65210000 WRITE C 0 0 1 176e 08b 1
05dba8b0 00000000 12450000 12450000 12450000 12450000 WRITE C 0 0 1 176e 08a 0
05db98b4 00000000 50200000 50200000 50200000 50200000 WRITE C 0 0 0 176e 18b 1
05db98b0 00000000 09280000 09280000 09280000 09280000 WRITE C 0 0 0 176e 18a 0
05db88b4 00000000 84a20000 84a20000 84a20000 84a20000 WRITE C 0 0 0 176e 08b 1
05db88b0 00000000 24b30000 24b30000 24b30000 24b30000 WRITE C 0 0 0 176e 08a 0
05db78b4 00000000 01080000 01080000 01080000 01080000 WRITE C 0 0 1 176d 18b 1
05db78b0 00000000 a4000000 a4000000 a4000000 a4000000 WRITE C 0 0 1 176d 18a 0
05db68b4 00000000 65310000 65310000 65310000 65310000 WRITE C 0 0 1 176d 08b 1
05db68b0 00000000 12450000 12450000 12450000 12450000 WRITE C 0 0 1 176d 08a 0
05db58b4 00000000 d0200000 d0200000 d0200000 d0200000 WRITE C 0 0 0 176d 18b 1
05db58b0 00000000 08080000 08080000 08080000 08080000 WRITE C 0 0 0 176d 18a 0
05db48b4 00000000 84a20000 84a20000 84a20000 84a20000 WRITE C 0 0 0 176d 08b 1
05db48b0 00000000 24b30000 24b30000 24b30000 24b30000 WRITE C 0 0 0 176d 08a 0
05db38b4 00000000 05080000 05080000 05080000 05080000 WRITE C 0 0 1 176c 18b 1
05db38b0 00000000 a6100000 a6100000 a6100000 a6100000 WRITE C 0 0 1 176c 18a 0
05db28b4 00000000 75210000 75210000 75210000 75210000 WRITE C 0 0 1 176c 08b 1
05db28b0 00000000 9a470000 9a470000 9a470000 9a470000 WRITE C 0 0 1 176c 08a 0
05db18b4 00000000 d0200000 d0200000 d0200000 d0200000 WRITE C 0 0 0 176c 18b 1
05db18b0 00000000 092a0000 092a0000 092a0000 092a0000 WRITE C 0 0 0 176c 18a 0
05db08b4 00000000 ada20000 ada20000 ada20000 ada20000 WRITE C 0 0 0 176c 08b 1
05db08b0 00000000 24f30000 24f30000 24f30000 24f30000 WRITE C 0 0 0 176c 08a 0
05e506b4 00000000 6d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1794 06b 1
0502b0b4 00000000 20400000 20400000 20400000 20400000 WRITE C 0 0 1 140a 10b 1
0502b0b0 00000000 15650000 15650000 15650000 15650000 WRITE C 0 0 1 140a 10a 0
0502b094 00000000 38000000 38000000 38000000 38000000 WRITE C 0 0 1 140a 109 1
0502b090 00000000 80400000 80400000 80400000 80400000 WRITE C 0 0 1 140a 108 0
0502a0b4 00000000 0c000000 0c000000 0c000000 0c000000 WRITE C 0 0 1 140a 00b 1
0502a0b0 00000000 c4640000 c4640000 c4640000 c4640000 WRITE C 0 0 1 140a 00a 0
0502a094 00000000 d8000000 d8000000 d8000000 d8000000 WRITE C 0 0 1 140a 009 1
0502a090 00000000 e8800000 e8800000 e8800000 e8800000 WRITE C 0 0 1 140a 008 0
050290b4 00000000 18600000 18600000 18600000 18600000 WRITE C 0 0 0 140a 10b 1
050290b0 00000000 813b0000 813b0000 813b0000 813b0000 WRITE C 0 0 0 140a 10a 0
05029094 00000000 c1190000 c1190000 c1190000 c1190000 WRITE C 0 0 0 140a 109 1
05029090 00000000 228e0000 228e0000 228e0000 228e0000 WRITE C 0 0 0 140a 108 0
050280b4 00000000 e01a0000 e01a0000 e01a0000 e01a0000 WRITE C 0 0 0 140a 00b 1
050280b0 00000000 80210000 80210000 80210000 80210000 WRITE C 0 0 0 140a 00a 0
05028094 00000000 20e10000 20e10000 20e10000 20e10000 WRITE C 0 0 0 140a 009 1
05028090 00000000 00600000 00600000 00600000 00600000 WRITE C 0 0 0 140a 008 0
050230b4 00000000 2c480000 2c480000 2c480000 2c480000 WRITE C 0 0 1 1408 10b 1
050230b0 00000000 1f650000 1f650000 1f650000 1f650000 WRITE C 0 0 1 1408 10a 0
050220b4 00000000 ee410000 ee410000 ee410000 ee410000 WRITE C 0 0 1 1408 00b 1
050220b0 00000000 ce6e0000 ce6e0000 ce6e0000 ce6e0000 WRITE C 0 0 1 1408 00a 0
050200b0 00000000 8d630000 8d630000 8d630000 8d630000 WRITE C 0 0 0 1408 00a 0
06d4fdb4 00000000 a14e0000 a14e0000 a14e0000 a14e0000 WRITE C 0 0 1 1b53 1db 1
06d4fdb0 00000000 5dff0000 5dff0000 5dff0000 5dff0000 WRITE C 0 0 1 1b53 1da 0
06d4edb4 0000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WRITE C 0 0 1 1b53 0db 1
06d4edb0 00000000 ffcd0000 ffcd0000 ffcd0000 ffcd0000 WRITE C 0 0 1 1b53 0da 0
06d4ddb4 00000000 db410000 db410000 db410000 db410000 WRITE C 0 0 0 1b53 1db 1
06d4ddb0 00000000 5faa0000 5faa0000 5faa0000 5faa0000 WRITE C 0 0 0 1b53 1da 0
06d4cdb4 00000000 2fed0000 2fed0000 2fed0000 2fed0000 WRITE C 0 0 0 1b53 0db 1
06d4cdb0 00000000 81ef0000 81ef0000 81ef0000 81ef0000 WRITE C 0 0 0 1b53 0da 0
06d4bdb4 00000000 814e0000 814e0000 814e0000 814e0000 WRITE C 0 0 1 1b52 1db 1
06d4bdb0 00000000 44220000 44220000 44220000 44220000 WRITE C 0 0 1 1b52 1da 0
06d4adb4 0000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WRITE C 0 0 1 1b52 0db 1
06d4adb0 00000000 f9090000 f9090000 f9090000 f9090000 WRITE C 0 0 1 1b52 0da 0
06d49db4 00000000 cb410000 cb410000 cb410000 cb410000 WRITE C 0 0 0 1b52 1db 1
06d49db0 00000000 0ca00000 0ca00000 0ca00000 0ca00000 WRITE C 0 0 0 1b52 1da 0
06d48db4 00000000 09c00000 09c00000 09c00000 09c00000 WRITE C 0 0 0 1b52 0db 1
06d48db0 0000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WRITE C 0 0 0 1b52 0da 0
06d47db4 00000000 814e0000 814e0000 814e0000 814e0000 WRITE C 0 0 1 1b51 1db 1
06d47db0 00000000 40630000 40630000 40630000 40630000 WRITE C 0 0 1 1b51 1da 0
06d46db4 0000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WRITE C 0 0 1 1b51 0db 1
06d46db0 00000000 f9090000 f9090000 f9090000 f9090000 WRITE C 0 0 1 1b51 0da 0
06d45db4 00000000 c9410000 c9410000 c9410000 c9410000 WRITE C 0 0 0 1b51 1db 1
06d45db0 00000000 0e800000 0e800000 0e800000 0e800000 WRITE C 0 0 0 1b51 1da 0
06d44db4 00000000 09c00000 09c00000 09c00000 09c00000 WRITE C 0 0 0 1b51 0db 1
06d44db0 0000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WRITE C 0 0 0 1b51 0da 0
06d43db4 00000000 814e0000 814e0000 814e0000 814e0000 WRITE C 0 0 1 1b50 1db 1
06d43db0 00000000 457b0000 457b0000 457b0000 457b0000 WRITE C 0 0 1 1b50 1da 0
06d42db4 0000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c4490000 WRITE C 0 0 1 1b50 0db 1
06d42db0 00000000 fb890000 fb890000 fb890000 fb890000 WRITE C 0 0 1 1b50 0da 0
06d41db4 00000000 db410000 db410000 db410000 db410000 WRITE C 0 0 0 1b50 1db 1
06d41db0 00000000 1ea00000 1ea00000 1ea00000 1ea00000 WRITE C 0 0 0 1b50 1da 0
06d40db4 00000000 2de10000 2de10000 2de10000 2de10000 WRITE C 0 0 0 1b50 0db 1
06d40db0 00000000 01ee0000 01ee0000 01ee0000 01ee0000 WRITE C 0 0 0 1b50 0da 0
02c045b4 00000000 e0200000 00000000 e020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0 0b01 05b 1
02c015b4 00000000 4ef10000 4ef10000 4ef10000 4ef10000 WRITE C 0 0 0 0b00 15b 1
02c005b4 00000000 e0200000 e0200000 e0200000 e0200000 WRITE C 0 0 0 0b00 05b 1
03faf3b4 00000000 ebe70000 00000000 ebe70000 ebe70000 READ  C 0 0 1 0feb 13b 1
03fad3b4 00000000 59310000 59310000 59310000 59310000 WRITE C 0 0 0 0feb 13b 1
03fad3b0 00000000 1be20000 1be20000 1be20000 1be20000 WRITE C 0 0 0 0feb 13a 0
03fac3b4 00000000 1c230000 1c230000 1c230000 1c230000 WRITE C 0 0 0 0feb 03b 1
03fac3b0 00000000 65ee0000 65ee0000 65ee0000 65ee0000 WRITE C 0 0 0 0feb 03a 0
03fab3b4 00000000 2a220000 2a220000 2a220000 2a220000 WRITE C 0 0 1 0fea 13b 1
03faa3b4 00000000 88610000 88610000 88610000 88610000 WRITE C 0 0 1 0fea 03b 1
03faa3b0 00000000 00830000 00830000 00830000 00830000 WRITE C 0 0 1 0fea 03a 0
03fa93b4 00000000 49110000 69110000 69110000 69110000 READ  C 0 0 0 0fea 13b 1
03fa93b0 00000000 08820000 08820000 08820000 08820000 WRITE C 0 0 0 0fea 13a 0
03fa9394 00000000 65280000 65280000 65280000 65280000 WRITE C 0 0 0 0fea 139 1
03fa9390 00000000 54bf0000 54bf0000 54bf0000 54bf0000 WRITE C 0 0 0 0fea 138 0
03fa83b4 00000000 0c220000 0c220000 0c220000 0c220000 WRITE C 0 0 0 0fea 03b 1
03fa83b0 00000000 01e40000 01e40000 01e40000 01e40000 WRITE C 0 0 0 0fea 03a 0
03fa8394 00000000 049c0000 049c0000 049c0000 049c0000 WRITE C 0 0 0 0fea 039 1
03fa8390 00000000 0c480000 0c480000 0c480000 0c480000 WRITE C 0 0 0 0fea 038 0
03fa73b4 00000000 2b220000 2b220000 2b220000 2b220000 WRITE C 0 0 1 0fe9 13b 1
03fa73b0 00000000 21800000 21800000 21800000 21800000 WRITE C 0 0 1 0fe9 13a 0
03fa63b4 00000000 89410000 89410000 89410000 89410000 WRITE C 0 0 1 0fe9 03b 1
03fa63b0 00000000 00830000 00830000 00830000 00830000 WRITE C 0 0 1 0fe9 03a 0
03fa53b4 00000000 69110000 69110000 69110000 69110000 WRITE C 0 0 0 0fe9 13b 1
03fa53b0 00000000 08020000 08020000 08020000 08020000 WRITE C 0 0 0 0fe9 13a 0
03fa43b4 00000000 0c220000 0c220000 0c220000 0c220000 WRITE C 0 0 0 0fe9 03b 1
03fa43b0 00000000 01e40000 01e40000 01e40000 01e40000 WRITE C 0 0 0 0fe9 03a 0
03fa33b4 00000000 ebf70000 ebf70000 ebf70000 ebf70000 WRITE C 0 0 1 0fe8 13b 1
03fa33b0 00000000 a3800000 a3800000 a3800000 a3800000 WRITE C 0 0 1 0fe8 13a 0
03fa23b4 00000000 99610000 99610000 99610000 99610000 WRITE C 0 0 1 0fe8 03b 1
03fa23b0 00000000 52d30000 52d30000 52d30000 52d30000 WRITE C 0 0 1 0fe8 03a 0
03fa13b4 00000000 59310000 59310000 59310000 59310000 WRITE C 0 0 0 0fe8 13b 1
03fa13b0 00000000 0b820000 0b820000 0b820000 0b820000 WRITE C 0 0 0 0fe8 13a 0
03fa03b4 00000000 0c220000 0c220000 0c220000 0c220000 WRITE C 0 0 0 0fe8 03b 1
03fa03b0 00000000 05ee0000 05ee0000 05ee0000 05ee0000 WRITE C 0 0 0 0fe8 03a 0
004ff8b4 00000000 748b0000 748b0000 748b0000 748b0000 WRITE C 0 0 1 013f 18b 1
004ff8b0 00000000 04830000 04830000 0483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13f 18a 0
004fe8b4 00000000 f0130000 f0130000 f0130000 f0130000 WRITE C 0 0 1 013f 08b 1
004fe8b0 00000000 a2860000 a2860000 a2860000 a2860000 WRITE C 0 0 1 013f 08a 0
004fd8b4 00000000 82000000 82000000 82000000 82000000 WRITE C 0 0 0 013f 18b 1
004fd8b0 00000000 83400000 83400000 83400000 83400000 WRITE C 0 0 0 013f 18a 0
004fc8b4 00000000 581c0000 581c0000 581c0000 581c0000 WRITE C 0 0 0 013f 08b 1
004fc8b0 00000000 00810000 00810000 00810000 00810000 WRITE C 0 0 0 013f 08a 0
004fb8b4 00000000 748a0000 748a0000 748a0000 748a0000 WRITE C 0 0 1 013e 18b 1
004fb8b0 00000000 24c30000 24c30000 24c30000 24c30000 WRITE C 0 0 1 013e 18a 0
004fa8b4 00000000 f0130000 f0130000 f0130000 f0130000 WRITE C 0 0 1 013e 08b 1
004fa8b0 00000000 a2860000 a2860000 a2860000 a2860000 WRITE C 0 0 1 013e 08a 0
004f98b4 00000000 82000000 82000000 82000000 82000000 WRITE C 0 0 0 013e 18b 1
004f98b0 00000000 01400000 01400000 01400000 01400000 WRITE C 0 0 0 013e 18a 0
004f88b4 00000000 581c0000 581c0000 581c0000 581c0000 WRITE C 0 0 0 013e 08b 1
004f88b0 00000000 00810000 00810000 00810000 00810000 WRITE C 0 0 0 013e 08a 0
004f78b4 00000000 348a0000 348a0000 348a0000 348a0000 WRITE C 0 0 1 013d 18b 1
004f78b0 00000000 24c30000 24c30000 24c30000 24c30000 WRITE C 0 0 1 013d 18a 0
004f68b4 00000000 f0130000 f0130000 f0130000 f0130000 WRITE C 0 0 1 013d 08b 1
004f68b0 00000000 a2860000 a2860000 a2860000 a2860000 WRITE C 0 0 1 013d 08a 0
004f58b4 00000000 8a000000 8a000000 8a000000 8a000000 WRITE C 0 0 0 013d 18b 1
004f58b0 00000000 03400000 03400000 03400000 03400000 WRITE C 0 0 0 013d 18a 0
004f48b4 00000000 581e0000 581e0000 581e0000 581e0000 WRITE C 0 0 0 013d 08b 1
004f48b0 00000000 00c10000 00c10000 00c10000 00c10000 WRITE C 0 0 0 013d 08a 0
004f38b4 0000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00820000 WRITE C 0 0 1 013c 18b 1
004f38b0 00000000 00020000 00020000 00020000 00020000 WRITE C 0 0 1 013c 18a 0
004f28b4 00000000 00100000 00100000 00100000 00100000 WRITE C 0 0 1 013c 08b 1
004f28b0 00000000 22020000 22020000 22020000 22020000 WRITE C 0 0 1 013c 08a 0
004f18b0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C 0 0 0 013c 18a 0
004f08b4 00000000 08000000 08000000 08000000 08000000 WRITE C 0 0 0 013c 08b 1
004f08b0 0000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WRITE C 0 0 0 013c 08a 0
0183f8b4 00000000 3bc10000 3bc10000 3bc10000 3bc10000 WRITE C 0 0 1 060f 18b 1
0183f8b0 00000000 3c790000 3c790000 3c790000 3c790000 WRITE C 0 0 1 060f 18a 0
0183e8b4 00000000 ef8c0000 ef8c0000 ef8c0000 ef8c0000 WRITE C 0 0 1 060f 08b 1
0183e8b0 00000000 e56b0000 e56b0000 e56b0000 e56b0000 WRITE C 0 0 1 060f 08a 0
0183d8b0 00000000 ebff0000 ebff0000 ebff0000 ebff0000 WRITE C 0 0 0 060f 18a 0
0183b8b4 00000000 0ac00000 0ac00000 0ac00000 0ac00000 WRITE C 0 0 1 060e 18b 1
0183a8b4 00000000 ce000000 ce000000 ce000000 ce000000 WRITE C 0 0 1 060e 08b 1
0183a8b0 00000000 a16b0000 a16b0000 a16b0000 a16b0000 WRITE C 0 0 1 060e 08a 0
018398b4 00000000 69a20000 69a20000 69a20000 69a20000 WRITE C 0 0 0 060e 18b 1
018398b0 00000000 02410000 02410000 02410000 02410000 WRITE C 0 0 0 060e 18a 0
018388b4 00000000 34130000 34130000 34130000 34130000 WRITE C 0 0 0 060e 08b 1
018388b0 00000000 4ce00000 4ce00000 4ce00000 4ce00000 WRITE C 0 0 0 060e 08a 0
018378b4 00000000 2bc00000 2bc00000 2bc00000 2bc00000 WRITE C 0 0 1 060d 18b 1
018378b0 00000000 3c310000 3c310000 3c310000 3c310000 WRITE C 0 0 1 060d 18a 0
018368b4 00000000 c6000000 c6000000 c6000000 c6000000 WRITE C 0 0 1 060d 08b 1
018368b0 00000000 a16a0000 a16a0000 a16a0000 a16a0000 WRITE C 0 0 1 060d 08a 0
018358b4 00000000 6ca20000 6ca20000 6ca20000 6ca20000 WRITE C 0 0 0 060d 18b 1
018358b0 00000000 0a410000 0a410000 0a410000 0a410000 WRITE C 0 0 0 060d 18a 0
018348b4 00000000 24110000 24110000 24110000 24110000 WRITE C 0 0 0 060d 08b 1
018348b0 00000000 4ce40000 4ce40000 4ce40000 4ce40000 WRITE C 0 0 0 060d 08a 0
018338b4 00000000 3bc00000 3bc00000 3bc00000 3bc00000 WRITE C 0 0 1 060c 18b 1
018338b0 00000000 1c710000 1c710000 1c710000 1c710000 WRITE C 0 0 1 060c 18a 0
018328b4 00000000 ef000000 ef000000 ef000000 ef000000 WRITE C 0 0 1 060c 08b 1
018328b0 00000000 a56b0000 a56b0000 a56b0000 a56b0000 WRITE C 0 0 1 060c 08a 0
018318b4 00000000 6da60000 6da60000 6da60000 6da60000 WRITE C 0 0 0 060c 18b 1
018318b0 00000000 aaff0000 aaff0000 aaff0000 aaff0000 WRITE C 0 0 0 060c 18a 0
018308b4 00000000 34530000 34530000 34530000 34530000 WRITE C 0 0 0 060c 08b 1
018308b0 00000000 6ef40000 6ef40000 6ef40000 6ef40000 WRITE C 0 0 0 060c 08a 0
02f688b4 00000000 00080000 00080000 00080000 00080000 WRITE C 0 0 0 0bda 08b 1
02f688b0 00000000 19020000 19020000 19020000 19020000 WRITE C 0 0 0 0bda 08a 0
04b2b234 00000000 323a0000 323a0000 323a0000 323a0000 WRITE C 0 0 1 12ca 123 1
04b2b230 00000000 00230000 00230000 00230000 00230000 WRITE C 0 0 1 12ca 122 0
04b2b214 00000000 48350000 48350000 48350000 48350000 WRITE C 0 0 1 12ca 121 1
04b2b210 00000000 2a0d0000 2a0d0000 2a0d0000 2a0d0000 WRITE C 0 0 1 12ca 120 0
04b2a234 00000000 28610000 28610000 28610000 28610000 WRITE C 0 0 1 12ca 023 1
04b2a230 00000000 02060000 02060000 02060000 02060000 WRITE C 0 0 1 12ca 022 0
04b2a214 00000000 24240000 24240000 24240000 24240000 WRITE C 0 0 1 12ca 021 1
04b2a210 00000000 08200000 08200000 08200000 08200000 WRITE C 0 0 1 12ca 020 0
04b29234 00000000 24400000 24400000 24400000 24400000 WRITE C 0 0 0 12ca 123 1
04b29230 00000000 05040000 05040000 05040000 05040000 WRITE C 0 0 0 12ca 122 0
04b29214 00000000 872e0000 872e0000 872e0000 872e0000 WRITE C 0 0 0 12ca 121 1
04b29210 00000000 c26b0000 c26b0000 c26b0000 c26b0000 WRITE C 0 0 0 12ca 120 0
04b28234 00000000 01390000 01390000 01390000 01390000 WRITE C 0 0 0 12ca 023 1
04b28230 00000000 124f0000 124f0000 124f0000 124f0000 WRITE C 0 0 0 12ca 022 0
04b28214 00000000 89500000 89500000 89500000 89500000 WRITE C 0 0 0 12ca 021 1
04b28210 00000000 ca010000 ca010000 ca010000 ca010000 WRITE C 0 0 0 12ca 020 0
02e6f2b4 00000000 21be0000 00000000 21be0000 00000000 READ  C 0 0 1 0b9b 12b 1
02e6e2b4 00000000 f2f10000 f2f10000 f2f10000 f2f10000 WRITE C 0 0 1 0b9b 02b 1
02e6d2b4 00000000 02360000 02360000 02360000 02360000 WRITE C 0 0 0 0b9b 12b 1

网友:
可能是GPUR 的问题。个人看法

网友:
我有张七彩虹5200的,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不清楚问题在那里,有知道的帮忙下

网友:
图示说你的momery all flai,应该是GPU problom.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全部都有问题?A1-63, C1-63都出问题。
如果全都有问题,说不定根本就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2007-11-30):
不好意思本人刚说也不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用的话好象没有那么多出错的

心在飞翔 -10 请勿再灌水,不然删ID 我已经将你的灌 ...

网友:
先降低显存频率看看,降下来再测估计就FBC那个有问题。ddr1显存外围都有排组可以细心测下对地阻值,偏差比较大的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加焊GPU试一下看.有可能会好.试试

网友:
我个人感觉GPU有问题了
~~~~~~~~~
~~~~~~~~~~~~~~

网友:
LZ怎么把这打上去的,好长呀?要我打,如果不出错的话也要用1个小时

网友:
不好意思,您太有才了。
个人认为此现象应该是gpu空焊,加焊好的话可能就好了,如果不行可能要重新植球

网友:
mats必须在纯dos下测试,看测试结果有可能是加载了一些东西导致结果不准。

网友:
不是吧,全有问题.....................

网友(2008-02-13):
个人看法,显存会全坏,楼主的看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