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4I45GV 清COMS 后不亮 跑27

楼主(2007-10-20):
原因: 清完COMS 后就点不亮了

故障表现: DEBUG卡跑27   电压都 正常。就是开不了机。

处理过程:换过IO  .晶振  因为电压正常,所以也没有其它地方有问题啦!

不开机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是集成 VGA 口问题,换过就好了。可以开机。。

第二个故障点: 按开机键后,先通电,然后瞬间就是断电,过二秒就自动开了。就正常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我以前见过不少这样的板子

网友:
LZ以后发帖最好把格式弄清晰一点

故障现象:
处理过程:
处理结果:

象上面的就比较好

网友:
有时你换的IO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