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DY15寸液晶!!!

楼主(2007-10-20):
这显示器故障是偏色,没有红色, 数据线是好的,高压板是好的.因为屏是20针线的,手里只有30针的17的,所以没有办法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请教,不过我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居多. 不接主机开显示器菜单正常!!!1
请问大家如何查驱动板!!谢谢
显示器

网友:
LZ换灯管吧。都老化成那样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下次发的时候把屏型号也发上来

网友:
驱动板,MCU换一下.

网友:
不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屏的型号是:claa150xp 01y

网友:
明天就知到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今天已经发了个板明天收到!!!

网友:
感觉像是程序问题,MCU重插了吗?要是有程序重新烧录一下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换了块通用板后问题解决!!!现在就得看是主板的什么问题了,可是没有刷程序的东西啊?请问这个程序要用什么刷怎么刷,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换驱动板吧! 我以前修过N台,你把先拆下主板,注意主板上插按键板接口的插座旁边有一个IC 贴片的 8个脚,型号24C16.... 拆24C16下来重新写个程序就OK了! 没有程序就加我Q,我发给你! 4132884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个程序怎么写啊!!!我没有写程序的东西啊,可以告诉我要用什么工具写啊,谢谢

网友(2007-11-23):
程序一般都不好找 看来是板的故障 换板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