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gl主板不显

楼主(2007-10-20):
请问一下intel845主板不显示...诊断卡跑D3 D4 D5 Eq Eb EA是什么问题呀??有好几片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内存不读,查其电压 时钟  A D线

网友:
没有这个时钟换...

网友:
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测量内存电压   刷BIOS  更换I/O

网友(2008-04-08):
我觉得比较偏向于IO这一块..当然还有BIOS 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