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A7A6的故障

楼主(2007-10-20):
我有一块EPOX EP-4BDAE主板,开机后,诊断卡从C1直接跑到A7后就不动了,并且过几秒钟后会发出救护车一样的报警。昨天我将复位针点了十几分钟后突然有一次能开机(开机后显示错误说是BIOS块,要我插入软盘)。再次复位后又显示A7A6,救护车报警。是不是我的BIOS程序有问题?可是我的BIOS没动过啊,我又从官方网站下载了BIOS程序,用编程器写到BIOS芯片上,效果还是一样。

另外,我的BIOS芯片型号是49LF002A,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其22脚电压为低电平,24脚为高电平。是BIOS芯片坏了吗?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我换过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换过内存,那查查南桥。

网友:
内存供电管不稳定

网友:
跟BIOS没关系吗?供电管不稳定是不是要将它拆下来,换上新供电管试?

网友:
测一下内存有没有2伏以上供电

网友:
DDR底视图,第三列第一针有2.5V,第二列最后一针1.25V。

网友:
换I/O........刷BIOS....
不知道你的I/O有没有带监控的.......论坛里也有这类资料....找找...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A7故障有专贴,你仔细看下

网友(2007-11-25):
本问题已经解决,故障原因是内存不兼容,换根内存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