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高压板上的电容的容量,谢谢(已解决)

楼主(2007-10-20):
请教,液晶高压板上的电容的容量,谢谢(是不是2.2uF/6.3v),上网找了个TL1451A的应用
电路图
后,才知道是
22uF/6.3v
的
[
]
电路图

网友:
应该是22uF的电容了

网友:
就是22uF 6.3V

网友:
铁客的就是这样表示的22uF 6.3V

网友:
它中间没点 就是22UF 很好判断

网友:
又学了一点知道呵呵!

网友:
6.3v 22uf

网友:
耐压值高一点应该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