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内存的技嘉主板>>>>

楼主(2007-10-20):
该主板通电CO--C1循环三次后停在C1是SDR内存电压5.13V内存旁有个431,还有NEC,K3296,21M请问高手该怎么修

网友:
431有点烫我换了一个还是烫

网友:
换内存供电场管和供电二极管试试。

网友:
供电场管应该就是NEC,K3296,21M我换了一个NEC,K3296,31M的不行不知道这样换行不,

网友:
供电二极管我刚才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SDR内存供电5.13V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场管应该是一样的。你测到的内存供电是5V?

网友:
晕,应该是3.3V吧

网友:
确实是5.13V该咋办呢???????????????

网友:
431很烫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换了一个还是不行5.13V回不回是它引起的啊!

网友:
431旁边有个八脚放大器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8脚放大器?它上面的型号是什么?你理一下内存供电场管是否由它控制,是的话就把它换了。

网友:
说不定还是取样电阻有问题嗯  呵呵

网友:
内存没有5V的啊.
你追一下那条线路.

网友:
可能是5V这里出了问题。你查下线路。不行的话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