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E2004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7-10-20):
本人接一块技嘉8IE2004主板,能装系统,什么都可以用.就是在系统里关不了机?请问各位大侠见过这样的问题啊!请指教一二...小弟先谢谢了!!!
                               在线急等!!!!!!!!!!!!!!

网友:
怎么不人回答我啊!!!

网友:
换个8712试下看

网友:
按关机键是否能关机?

网友:
系统换一个试试哇/说不定会好了

网友:
BIOS电源管理不支持

开关机线路上一个小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你关机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是死机?或是重启?还是什么?

网友:
按电源开关就可以关机,我把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啊!8712也换了的.主板开机电路都跑过了没发现异常现象.系统换了多个版本,还是不行,我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ACPI不没有打开就是这样子的.不过你装完了再开是没用的,要先开了再装系统才行.

网友:
在BIOS电源管理里,打开ACPI功能
ACPI Funtion --> Enable
然后,再换个XP系统,这样稳保成功!

最后的绝招是换IO芯片

网友:
刚才忘记讲了,只打开ACPI是不行的,一定要重装

网友:
新手报道.学习中!!!!!

网友:
找个WIN98系统进安全模式看能关机不,看你的现像多半是系统是问题

网友:
此类问题大多是设置或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在CMOS里没有打开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在操作系统里也要打开相应的功能

网友:
是的呀,多半是系统的事了,楼上都说过了,你试试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