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 偏红发暗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20):
一杂牌显示器 颜色不正 发暗偏红 怀疑显像管老化 把显像管数据线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有没有可能是LM2469TA坏了 因为 没有件 所以无法确定 手里有个LM2466TA不知道能带换不
解决办法

网友:
测量尾板三枪的电压..主要是红枪电压太高了吧.主要查红枪这路认真查一下.电容要注意一下.
尾板上各芯片对照着ic集成块引脚定义说明查查..

网友:
有可能是显像管老化,不过你可以先测一下阴极的电阻看看是不是显像管老化了,然后才进一步检查。

网友:
显象管我换过了 可以排除显象管老化的问题了

网友:
尾板后面可以调...偏色问题一般都是调

网友:
阴极电压多少。红色通道查了呢。很可能是预视放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控制暗平衡第那个东东坏了?可以去掉试式

网友:
尾板上还有什么芯片? 一是考虑预视放有没有问题,二是考虑EPROM数据。
[
]

网友:
看尾板各组电压正常吗? 实在查不出问题就进工厂模式!

网友:
有 新发现 测显示器数据线发现 绿线对地短路了 最后 把绿线从新连了一跟 出来 接到尾板上面 效果明显 好了许多 可是还是有问题 图像 有有点轻微的发黄了 我测管坐的阴极电压 R 34 G22 B34
绿线电压相比有些低 我把那路的电阻电容二级管都换了 也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