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问题....

楼主(2007-10-20):
本人现修一台ibmt40,此机器修过很多,大部分问题是显卡容易出问题的,这个是通病...现手上这台机器是上电不显..上诊断卡跑00,测cpu 供电,时钟,rst,pg都是正常的,四个comp脚对地阻值也正常,cpu也换试过了,南桥的反面的电阻也都打过了.南桥也换过了还是跑00.有修过此类问题的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焊MX1845   ADP3205

网友:
电压都没有问题 .都有了,
上述也做过了,

网友:
我在现在这家公司上了5年的班,也就是联想,前身就是IBM,做的就是IBM笔记本,各个系列构造都比较熟悉,包括现在的T61。 关于IBM笔记本不显示,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笔记本修理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部件,那就是LCD CABLE,以及INVERTER CARD,通俗一点就是LCD 排线和高压卡,这两样东西很容易导致主板供电电路击穿,还有一个就是无线网卡,也可以导致不显示,一些常见的PCI设备都有可能,要是想排除的话,最好使用最小系统法。逐一排除,最好是在使用最小系统时用万用表笔测试一下相关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你是做售后的吧,我说的这个情况都是用裸板点机器...不会存在你说的那些问题的,这台机器我已修好了,为cpu座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你是怎么断定是CPU座的呢,有什么好方法,是用479的假负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一个朋友说的用cpu保护座打阻值的,我找了个好板,,,,对着打的

网友:
你们有多余的笔记本检测卡吗?  兄弟我想购买.................

网友:
一般测试卡走00主要看CPU和BIOS,先看工作条件,都满足再看是否虚焊,最后看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