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10-20):
一块845的板子,开机都正常,就是从硬盘开始启动的时候,死机,进不了系统,内存,CPU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从何入手。

网友:
应该不会吧!帮你顶顶!

网友:
电源换了没有电源有时电容试不能进系统换了试试吧

网友:
查CPU。INIT脚

查CPU。INIT脚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已确定是主板问题,就修啊,换块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南桥问题吧.南桥管那里的

网友:
换过 硬盘试了么/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啊?

网友:
哈哈  这个我也遇到过  修好了   你把 给北桥供电的场效应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换过电源试过没有呀

网友:
就是,看你的电源功率够不够,开机后硬盘,显卡要求的功率就高,好多怪问题跟电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