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ATA硬盘电源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我的电源配有2个Sata电源接口,如果我要多接一个Sata硬盘,用转接线从4Pin的电源接口取电对使用有影响吗?标准的应该是5Pin,多一个3.3V吧!!

貌似会造成文件拷贝的不完整!!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LZ方法完全没有问题,本来就可以那样转接,没有你说的3.3V

网友:
多的一根线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是空脚没有用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