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无法使用

楼主(2007-10-20):
我在BIOS里面找不到屏蔽选项,主板测试过好的。显卡也是好的就是屏蔽不了集成显卡。高手快帮我
这样的选项init dispiay first -选-pci slot  ,我的主板是km400的,插了独立显卡进不了系统显卡是6200的以前主板也是kt400的怎么回事

网友:
选项init dispiay first -选-pci slot
这个选AGP试一下

网友:
主板自动会屏蔽掉的.

网友:
有个别的就不能自动屏蔽,我遇到过,可能是显卡的启动顺序是集成显卡比AGP的优先权高吧。

网友:
这样呵呵反正插了集成显卡独立的就认不出了我是km400 m3主板

网友:
上网看看你的南北桥支不支持显卡哟11

网友:
上面写得agp4插的

网友:
主板自动会屏蔽掉的!!!!!

网友:
AGP插槽有排跳线,你查看一下

网友:
能够显示吧,

网友:
郁闷阿我用一个显示显示不了,换了个显示器独立显卡就可以显示了奇怪阿

网友:
按照2楼的试下,要不就刷下BOIS。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中的优先,或者主板上跳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里边有跳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