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关不了机请教!!!

楼主(2007-10-20):
今天接到三台这显示器,均为大电容烧坏引起的,还有就是按键问题!!!
  可是修到第三台的时候来试机出现关机不起作用,  按开关没有作用,其它都正常!!!!   开关好的,光奇耦好的,  感觉开关上面到指示灯电压偏高13V左右!!!!!

网友:
不知道你那C776+的电源开关是接到哪的,是控制和哪部分电路,我这有张AOC 776+的图,开关是控制的3842的7脚的供电,把它一关了,7脚就没有电压了,怎么会关不了机呢?

网友:
你从开关处倒着查,线路走向电源插头,看中间是不是有远器件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个图纸的776+     开关出来接到 3842 7脚  和接到光耦4脚

不接开关管就可以开关都正常,接上开关管就开了就关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是你说的那种开关.控制电源头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们的回复!  关机现在正常了,  但是屏上面好像有一层雾一样的,效果不是很好!!!!
现在有一个凝问,是关机昨天修了一下午没有结果,可是今天早上来就换了个0.33电阻和一个开关管.还有开关出来接的一个A733 的三极管,  结果好了,在把换下来的换上去,问题还是好了, 请问问题何在啊????  在说开关管和0.33电阻也不关那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