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晶振损坏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大家都知道晶振损坏是最容易判断 但要修复起来可是有点难度的    晶振损坏可以用手摸一下晶振 如果是晶振坏不通电的话摸一下晶振就会自动触发(及谐正电容.106电阻) 还可以用万用表的针去触碰晶振的A.B两点.主:(不要用示波器的针) 通电没复位用同样的方法去测晶振 但还有一些主板过不了这关 主板是不通电的 测晶振无波形 用万用表去触发晶振 即可触发 但换了晶振 谐正电容.106电阻 南侨洗过 I/O换过 故障依旧(点晶振可触发)不知高手们有没有修过其它问题引起止故障 (有人说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